学VHDL语言要过关的一道题

楼主(2012-04-01):
1、
process (A, B, C, D) is
begin
    D <= A;
    X <= B + D;
    D <= C;
    Y <= B + D;
end process;
2、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x<=din;
    y<=x;
end if;
dout<=x and (not y);
end process;
执行完1、2这两个进程,1中x,y为多少呢?2中dout又为多少呢?

网友:
正在学Verilog HDL......

网友A:
不想搭,我肯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搭,我肯定过

哈哈,你都论坛的元老极人物了。不过对于新手来说,如果把这题用硬件思路来解决的话,说明你已经正式入门了

网友B:
知道最后综合成什么电路,回答起来就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最后综合成什么电路,回答起来就毫无压力

呵呵,电脑、软件只不过是人的工具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电脑、软件只不过是人的工具而已。

兄台误解我的意思了,不是说去看电脑综合后的结果。而是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就要对代码最后综合的结果心中有数,做到这一点,再来分析你这道题,相信不会是什么难事

网友:
第一个 XY相等吧 都是B+C

网友C:
我去看看到底综合成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看看到底综合成什么了

要的就是字算 看看就没意思了

网友:
要是错了得话 虚心向楼主求教

网友:
1中x、y都是B + D;2中dout为1是吗?菜鸟求教,楼主说说啊

网友D:
要饭的说的对吗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D:
要饭的说的对吗

他说的对的

网友:
综合结果 都是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