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100V 290A的场效应管,IR2103能否驱动

楼主(2012-04-01):
大家好,我有个三相无刷电机控制系统,之前用IR2103驱动 IRBF4410 或者4110 都没问题,

我现在改用TO247封装的 N通道 100V 290A的大功率管。原有的2103应该是驱动能力不足。可否用ST公司的L6348替代!

每项6个MOS管,每项有两个IR2103 IC!共三相! 请知道的朋友 指点迷经!

还有在持续250A左右的电流 改用多大的滤波电容,目前是100V 1000UF!

下面是参数对比

IR2103PBF 参数
标准包装50
类别集成电路 (IC) 家庭
配置半桥
输入类型反相和非反相
延迟时间680ns
电流 - 峰210mA
配置数1输出数
电源电压10 V ~ 20 V
工作温度-40°C ~ 125°C
安装类型通孔 封装/外壳

---------------------------------------
制造商STMicroelectronics
型号:l6348d
产品种类MOSFET 及电源驱动器 IC
RoHS是
类型Driver
上升时间70 ns
下降时间30 ns
电源电压(最小值)8 V
电源电流25 mA
最大功率耗散750 mW
最大工作温度+ 125 C
安装风格Through Hole
封装 / 箱体PDIP-8
封装Tube
桥式Half Bridge
最小工作温度- 45 C
激励器数量2
输出端数量2
Standard Pack Qty50

还有一个数据
描述信息:
驱动芯片类型:功率驱动器
模块配置:Half Bridge
输出电流 峰值:650mA
输出阻值:125ohm
封装类型:双列直插
针脚数:8
工作温度范围:-45°C to +125°C
封装类型:DIP
器件标号:6384
工作温度最低:-45°C
工作温度最高:125°C
电源电压 最大:16.6V
电源电压 最小:10V
芯片标号:6384
表面安装器件:通孔安装
输出数:2
输出电压:580V
输出电压 最大:600V
输出电流:0.65A
逻辑功能号:6384
输入类型:CMOS/TTL
输出电流 汲入型 最小:500mA
输出电流 流出型 最小:300mA
输出电流, 最大:400mA
输出端吸入电流:650mA
产品属性:
重量(公斤):0
原产地:
最近制造加工所发生的国家:
描述信息:
驱动芯片类型:功率驱动器
模块配置:Half Bridge
输出电流 峰值:650mA
输出阻值:125ohm
封装类型:双列直插
针脚数:8
工作温度范围:-45°C to +125°C
封装类型:DIP
器件标号:6384
工作温度最低:-45°C
工作温度最高:125°C
电源电压 最大:16.6V
电源电压 最小:10V
芯片标号:6384
表面安装器件:通孔安装
输出数:2
输出电压:580V
输出电压 最大:600V
输出电流:0.65A
逻辑功能号:6384
输入类型:CMOS/TTL
输出电流 汲入型 最小:500mA
输出电流 流出型 最小:300mA
输出电流, 最大:400mA
输出端吸入电流:650mA

补充内容 (2012-4-3 13:39):
现阶段IR2103跟L6348  两个八脚IC 引脚定义不同,不知如何连接引脚! 但是板子上 是SOP8脚IC 其他大功率IC怎么替代连接 还是个问题

楼主:
......高手们指教一下吧

网友A:
2103确实不行,驱动能力差还容易被干扰。用2181吧。不过你这么大电流还用驱动芯片真是佩服你,一般这么大电流都需要光耦隔离驱动的。

网友B:
2103的驱动能力不够,会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3确实不行,驱动能力差还容易被干扰。用2181吧。不过你这么大电流还用驱动芯片真是佩服你,一般这么大电 ...

IR2184SPBF 请问这颗料能不能替代呢 标准包装95
类别集成电路 (IC) 家庭
配置半桥
输入类型非反相
延迟时间680ns
电流 - 峰1.9A
配置数1输出数
电源电压10 V ~ 20 V
工作温度-40°C ~ 125°C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3的驱动能力不够,会直通的!

哎 有没有八脚IC 能驱动的

网友:
这么大电流,没有用负压?

网友C:
可以计算的。场效应管有项参数,totall gate charge Qt,对于需要的平均驱动电流为 I=F*Qt, F是指你的PWM频率,3个参数单位都是国际单位。IR的网站还有其它大电流到3A的半桥驱动,也是SO8,但脚位排布不是常规的。National也有1A级别的常规脚位排布的SO8驱动LM5109A,电压只有108V,不知道你这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计算的。场效应管有项参数,totall gate charge Qt,对于需要的平均驱动电流为 I=F*Qt, F是指你的PWM ...

你好 我管子实际电压是72V

网友D:
同为BLDC 设计  我佩服LZ 。250A 电流 滤波电容1000UF就够了。做退耦都不够。

另72V 的Vbus  用100V的mos.

这么大的电流,建设使用脉冲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为BLDC 设计  我佩服LZ 。250A 电流 滤波电容1000UF就够了。做退耦都不够。

另72V 的Vbus  用100V的mos. ...

电容是每项3只并联 共9只电容

网友:
找IR的代理问问吧,用正负电压供电的!

网友:
讨论了半天,你的MOS管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2012-05-01):
请问楼主,我刚刚接手一个项目,需要驱动直流电机,电机进行正反转。
但是搭了一个DEMO没有看到任何动作,7406和7407输出是正常的(输入CW_MOTO_CON和CCW_MOTO_CON接低,07输出由高变低,06由低变高)。但是IR2103没有任何动作,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