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30种花样的流水灯汇编源程序!

楼主(2012-04-01):
      本人从初中就对电子,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已有10年的时间了。我对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还算比较熟悉吧,实践上也不算赖。但对单片机我才是刚刚学,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对单片机还比较陌生。学了一段时间的单片机,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太强大了!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它可以用最简单的硬件电路,依靠程序来实现复杂的控制。流水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做的具有30种花样的流水灯,和大家一起分享。

     本花样流水灯,主要是由AT89S51单片机及8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组成。共有30种花样。运用“MOV A,#data,RL,RR,INC,DEC”指令编出各种花样的数据码,并将这些数据码送入端口(P0口)显示。广泛的应用于商场,饭店,超市,KTV,广场等地方。
注:晶振12MHZ,本程序已通过实践验证!!!

汇编源程序

网友A:
一下是全部代码 有些坛友下载附件会有问题
ORG 0000H
MOV P0,#0FFH
START:MOV R0,#8
      MOV A,#0FEH
LOOP1:MOV P0,A
      ACALL DELAY
      RL A
      DJNZ R0,LOOP1
      MOV R1,#8
      MOV A,#7FH
LOOP2:MOV P0,A
      ACALL DELAY
      RR A
      DJNZ R1,LOOP2
      MOV R2,#4
LOOP3:MOV P0,#55H
      ACALL DELAY
      MOV P0,#0AAH
      ACALL DELAY
      DJNZ R2,LOOP3
      MOV R3,#3
LOOP4:MOV P0,#7EH
      ACALL DELAY
      MOV P0,#0BDH
      ACALL DELAY
      MOV P0,#0DBH
      ACALL DELAY
      MOV P0,#0E7H
      ACALL DELAY
      MOV P0,#0DBH
      ACALL DELAY
      MOV P0,#0BDH
      ACALL DELAY
      MOV P0,#7EH
      DJNZ R3,LOOP4
      MOV R3,#3
LOOP5:MOV P0,#0E7H
      ACALL DELAY
      MOV P0,#0DBH
      ACALL DELAY
      MOV P0,#0BDH
      ACALL DELAY
      MOV P0,#7EH
      ACALL DELAY
      MOV P0,#0BDH
      ACALL DELAY
      MOV P0,#0DBH
      ACALL DELAY
      MOV P0,#0E7H
      ACALL DELAY
      DJNZ R3,LOOP5
      MOV R4,#3
LOOP6:MOV P0,#00H
      ACALL DELAY
      MOV P0,#18H
      ACALL DELAY
      MOV P0,#3CH
      ACALL DELAY
      MOV P0,#7EH
      ACALL DELAY
      MOV P0,#0FFH
      ACALL DELAY
      DJNZ R4,LOOP6
      MOV R4,#3
LOOP7:MOV P0,#00H
      ACALL DELAY
      MOV P0,#81H
      ACALL DELAY
      MOV P0,#0C3H
      ACALL DELAY
      MOV P0,#0E7H
      ACALL DELAY
      MOV P0,#0FFH
      ACALL DELAY
      DJNZ R4,LOOP7
      MOV R4,#3
LOOP8:MOV P0,#0EFH
      ACALL DELAY
      MOV P0,#0CFH
      ACALL DELAY
      MOV P0,#8FH
      ACALL DELAY
      MOV P0,#0FH
      ACALL DELAY
      MOV P0,#0F7H
      ACALL DELAY
      MOV P0,#0F3H
      ACALL DELAY
      MOV P0,#0F1H
      ACALL DELAY
      MOV P0,#0F0H
      ACALL DELAY
      DJNZ R4,LOOP8
      MOV R4,#4
      MOV A,#0EFH
LOOP9:MOV P0,A
      ACALL DELAY
      RL A
      DJNZ R4,LOOP9
      MOV R4,#4
      MOV A,#0F7H
LOOP10:MOV P0,A
       ACALL DELAY
       RR A
       DJNZ R4,LOOP10
       MOV R5,#9H
       MOV A,#00H
       MOV P0,A
LOOP11:INC A
       MOV P0,A
       RL 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11
       MOV R5,#9
       MOV A,#00H
       MOV P0,A
LOOP12:INC A
       RR A
       MOV P0,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12
       MOV R5,#9
       MOV A,#00H
       MOV P0,A
LOOP13:DEC A
       MOV P0,A
       RL 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13
       MOV R5,#9
       MOV A,#00H
       MOV P0,A
LOOP14:DEC A
       RR A
       MOV P0,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14
       MOV R5,#4
       MOV A,#00H
LOOP15:MOV P0,A
       ACALL DELAY
       MOV P0,#0FFH
       ACALL DELAY
       DJNZ R5,LOOP15
       MOV P0,#00H
       MOV R0,#8
       MOV A,#01H
LOOP16:MOV P0,A
       ACALL DELAY
       RL A
       DJNZ R0,LOOP16
       MOV R1,#8
       MOV A,#80H
LOOP17:MOV P0,A
       ACALL DELAY
       RR A
       DJNZ R1,LOOP17
       MOV R2,#4
LOOP18:MOV P0,#0AAH
       ACALL DELAY
       MOV P0,#55H
       ACALL DELAY
       DJNZ R2,LOOP18
       MOV R3,#3
LOOP19:MOV P0,#81H
       ACALL DELAY
       MOV P0,#42H
       ACALL DELAY
       MOV P0,#24H
       ACALL DELAY
       MOV P0,#18H
       ACALL DELAY
       MOV P0,#24H
       ACALL DELAY
       MOV P0,#42H
       ACALL DELAY
       MOV P0,#81H
       DJNZ R3,LOOP19
       MOV R3,#3
LOOP20:MOV P0,#18H
       ACALL DELAY
       MOV P0,#24H
       ACALL DELAY
       MOV P0,#42H
       ACALL DELAY
       MOV P0,#81H
       ACALL DELAY
       MOV P0,#42H
       ACALL DELAY
       MOV P0,#24H
       ACALL DELAY
       MOV P0,#18H
       ACALL DELAY
       DJNZ R3,LOOP20
       MOV R4,#3
LOOP21:MOV P0,#0FFH
       ACALL DELAY
       MOV P0,#0E7H
       ACALL DELAY
       MOV P0,#0C3H
       ACALL DELAY
       MOV P0,#81H
       ACALL DELAY
       MOV P0,#00H
       ACALL DELAY
       DJNZ R4,LOOP21
       MOV R4,#3
LOOP22:MOV P0,#0FFH
       ACALL DELAY
       MOV P0,#7EH
       ACALL DELAY
       MOV P0,#3CH
       ACALL DELAY
       MOV P0,#18H
       ACALL DELAY
       MOV P0,#00H
       ACALL DELAY
       DJNZ R4,LOOP22
       MOV R4,#3
LOOP23:MOV P0,#10H
       ACALL DELAY
       MOV P0,#30H
       ACALL DELAY
       MOV P0,#70H
       ACALL DELAY
       MOV P0,#0F0H
       ACALL DELAY
       MOV P0,#08H
       ACALL DELAY
       MOV P0,#0CH
       ACALL DELAY
       MOV P0,#0EH
       ACALL DELAY
       MOV P0,#0FH
       ACALL DELAY
       DJNZ R4,LOOP23
       MOV R4,#4
       MOV A,#10H
LOOP24:MOV P0,A
       ACALL DELAY
       RL A
       DJNZ R4,LOOP24
       MOV R4,#4
       MOV A,#08H
LOOP25:MOV P0,A
       ACALL DELAY
       RR A
       DJNZ R4,LOOP25
       MOV R5,#9H
       MOV A,#00H
       MOV P0,A
LOOP26:INC A
       MOV P0,A
       RL 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26
       MOV R5,#9
       MOV A,#0FFH
       MOV P0,A
LOOP27:INC A
       RR A
       MOV P0,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27
       MOV R5,#9
       MOV A,#0FFH
       MOV P0,A
LOOP28:DEC A
       MOV P0,A
       RL 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28
       MOV R5,#9
       MOV A,#0FFH
       MOV P0,A
LOOP29:DEC A
       RR A
       MOV P0,A
       ACALL DELAY
       DJNZ R5,LOOP29
       MOV R5,#4
       MOV A,#0FFH
LOOP30:MOV P0,A
       ACALL DELAY
       MOV P0,#00H
       ACALL DELAY
       DJNZ R5,LOOP30
       LJMP START
DELAY:MOV R7,#00H
   L1:MOV R6,#00H
   L2:DJNZ R6,L2
      DJNZ R7,L1
      RET
      END

网友:
楼上真给力,给贴出来了,怎么你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下是全部代码 有些坛友下载附件会有问题

有电路图更好

网友:
有C语言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下是全部代码 有些坛友下载附件会有问题

我更感兴趣的不是代码,而是功能,到底这30种花样是啥花样

网友:
以前见到过直接拿eprom的D0-D7口做流水灯的,用cd4040产生地址。不需要单片机,代码效率高

网友:
呵呵,够多花样的,30种,好久没看汇编代码了

网友:
一句注释都不给呀~~~~~~~~~~

网友:
内存那么大,还可以搞更多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更好

就这么几个端口所有灯接到P0口,还需要电路图?楼主不是已经贴照片了么,这还看不明白接了那些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更好

额 是不是还要别人帮你把板子做出来 元件焊上 调试好 给你邮过去?

网友:
想知道楼主程序中有那三十种花样。

网友:
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楼主的程序。

仿真图片
工程和仿真文件:

网友:
把P0改成P1,用STC89C52运行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不错的效果,要是C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2-05-01):
下了 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