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FPGA是否为真货

楼主(2012-04-01):
今天到手了几片FPGA和DSP,这次是在一个之前没有合作过的经销商手中买的,这两个系列的芯片又是第一次买,之前没见到过,请大家帮忙鉴定一下这几片是否为全新原装的芯片?

现在板子还没做好,能否单凭目测观察出芯片的真伪?新旧?

楼主:
有一些锡球显得特别亮。。。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A:
山寨长只能做翻新打磨,做不了“假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长只能做翻新打磨,做不了“假货”吧

我就怕是假的或者是散新的。
现在没有板,也没办法试它好不好用。。。

楼主:
晕,才发现阿莫可以代购。。。早知道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买的少到处受气,一般都不卖给你,卖给你的价格也超贵。

网友:
真的,迄今没买过假的

网友:
这东西很少有假的。打磨也没见过。
零售渠道基本走不了多少量,没人会考虑造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寨长只能做翻新打磨,做不了“假货”吧

记得有个坛友买到过,用X光机一照,震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个坛友买到过,用X光机一照,震惊了....

额。。。。
木有X光机啊。。。

网友C:
找显微镜仔细看吧,锡球一致性,载板上有无划痕,残留液体痕迹,碎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显微镜仔细看吧,锡球一致性,载板上有无划痕,残留液体痕迹,碎屑等

好主意,我先拿放大镜看看~
现在目测有一些锡球比周围的亮一些

网友:
可能被氧化了  这个看不出来 还是需要仪器

网友:
板子做好了也没法测试啊,一旦焊接上去,卖家就不会给更换了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没接触过,只能帮顶……

楼主:
拿放大镜看了一看,就是阿莫邮购部买的那个带个小灯的放大镜,感觉还行吧,感官上像是真的。
包装还行,挺考究的,真空的防静电袋子,还放了干燥剂。
这两天就把余款打过去了,就相信它是真的吧。

网友:
altera的那个片子不便宜,且出来好几年了,有作假的潜质啊

网友:
要当心,可能拆机货。

网友:
直接上机吧,这种高端芯片,一般不会有假货的,是否全新就无法保障了

网友:
这个片子跟Xilinx的V5一个级别的,价格貌似还更贵些,不怕假的,就怕拆机的或残次的!

网友D:
另外,楼主是搞什么方向的,用的片子都是高性能的,难道是同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现在看只能是当真的用了
淘宝上问了一下,拆机散新的价格也就300元左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是搞什么方向的,用的片子都是高性能的,难道是同行……?

数字信号处理方向,是同行么?

网友:
像是真的...

网友:
不知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信号处理方向,是同行么?

嗯,真是同行

网友(2012-06-20):
应该是新的。跟我的一样

网友:
能好用就行,又不上卫星。 我做实验很多时候买“能用”的最便宜的芯片,最便宜的应该属于带板的二手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