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_册表有100多M呀,这个算不算太肥了

楼主(2012-04-01):
用360的注_册表瘦身,一查,如下图

这个会不会太肥了。电脑反应有些慢。

网友:
个人感觉电脑速度跟注_册表关系应该不回太大吧。整理不见得速度快,可能出问题是真的。

网友:
导出再导入一下,体积会缩小些

网友A:
怕注_册表减肥之类的东西不可靠啊……

注_册表这个东西就TM是Windows的癌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注_册表减肥之类的东西不可靠啊……

注_册表这个东西就TM是Windows的癌症! ...

这个电脑也没有怎么安装东西,

就是用了几年,注_册表就肥这么多了。

网友:
可以适当的清理下,不放心的话,清理前备份么!

网友B:
用windows优化大还是比较好的,个人用着不错,也推荐别人用,不会用的直接用主页上的一键优化一键清理就行,会用的打开后面的项目自己修改整理,用用360也可以,优化整理完了再卸载这种垃圾软件。

最好的方法是经常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ndows优化大还是比较好的,个人用着不错,也推荐别人用,不会用的直接用主页上的一键优化一键清理就行 ...

这个系统从05年到现在,还没有重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