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Cap】【笔记】Wingspread Plots

楼主(2012-04-01):
俺不知道 Wingspread Plots 怎么翻译,看完 http://www.spectrum-soft.com/news/fall2011/wingspread.shtm之后,发现自己的微积分算是白学了。

这是一个AB类放大器,源自 Bob Cordell 的 " Designing Audio Power Amplifiers" 一书。
使用了两个偏置用的直流电源:Vbiasp 和 Vbiasn,且均定义为 .define Vbias .7,如图:

进行直流分析,绘制出不同的Vbias值时的输出曲线,Vout。设置界面:

可以看到输入电压从-10v到+10v,步进值0.01v,
同时,Vbias电压的值从0.6v到0.7v,步进值0.01v,这个步进值已经足够了。
分析结果:

这里的目的是想看出哪个偏置电压下输出曲线的线性最好,但从上面的图里,不同Vbias值下的Vout几乎重叠在一起,根本无法分辨。
修改直流分析的设置,使用V(out)的导数来绘图,即DD(V(out)):

重新运行直流分析,得到下面的图:

其中蓝色的线,如下图鼠标所指向处,输出的变化率最小,此时的Vbias为0.62V。

看完之后,突然想起可以用微分来计算分析线性度。。。。。
于是对某光电隔离的电流环发送器做了下Wingspread Plots的绘制:

图中上半部分是输出电流,看起来线性很好。但求导之后,可以看出,1V以下的要差些,不过总体变化并不大,3.246m~3.249m之间。

网友A:
如下图鼠标所指向处,输出的变化率最小,此时的Vbias为0.62V。

you just found a distortion mechanism called "gm doubling".

google it and you will know why those golden ears who advocating overbiasing amps (OPS really) more into Class A (or Class AB) are clueless.

网友:
挨大神近点.。。

网友:
新手看不懂,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just found a distortion mechanism called "gm doubling".

google it and you will know why those ...

汗啊,俺总是发完帖子就不管了。。。。

多谢了,你的回复总是让俺能多学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