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LD核心板里 有一串并接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4-02):
请问CPLD核心板里 一串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之前在不同的店里买过两块板子 其中一块就没有这样的一串电容
另一块就有
请问各位大侠这些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是哪部分的知识

网友A:
滤波电容,放在各个电源管脚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放在各个电源管脚处

那请问 这样的电容如何取值呢 我应该查阅哪一部分的书籍呢

网友B:
一般都是滤高频的,常用0.1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滤高频的,常用0.1uf的

是滤除电源的高频吗?

网友B:
可以这么说,我对高频也不懂,皮毛而已,可以看看电源完整性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说,我对高频也不懂,皮毛而已,可以看看电源完整性的资料。

谢谢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