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CAN总线一般有几百K的速率,MCU怎么及时处理或转发?

楼主(2012-04-02):
现在热卖的ELM327之类的,转蓝牙。速率都好像不高,它怎么能完成这个高速到低速的转换并且不漏数据啊?CAN收发器过滤ID?

网友:
速率大但是数据量应该不大吧~有硬件can控制器的话ID不是问题

网友A:
带有FIFO
500Kb/S来的数据先缓冲再慢慢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有FIFO
500Kb/S来的数据先缓冲再慢慢发送

谢谢指点。了解了。
估计得ID过滤加上FIFO双管齐下,否则FIFO可能还是不够用。

网友:
CAN芯片都有FIFO,例如SJA1000好象有16个,(看是扩展帧还是标准帧,宽度不一样)还有发送的FIFO。如果转发速率高过输入速率,肯定不会漏帧。但如果转发速率太低,则需要过滤或加大用户接收缓冲区。

网友:
1.CAN硬件带ID过滤器,所以和自己没有关系的报文直接就过滤了,MCU都看不到
2.CAN硬件FIFO提供比较浅的队列,但也很好用了
3.有RTOS的话跑个精简的高优先级线程把FIFO数据读入足够深的消息队列就彻底安全了

网友:
楼上解释得很明白。

网友:
速率达,数据量很少

网友:
如果转发端口速率低于can的速率,can总线负荷超过转发速度和FIFO可承受负荷时,FIFO也会溢出的,或者常见的就是直接丢包。
实际还是得靠设计人员自己去评估总线负荷的程度来选择的。一般保留一半的余量。用高速率只是为了保证在总线空闲时,消息能在实时要求范围,尽快地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