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单双击流水灯

楼主(2012-04-02):
一个按单击一个灯流水,双击两个灯流水,三击三个灯流水。而且任何时候,单击,双击,三击 都能够切换到相应的流水模式。

楼主:
这是我写的程序,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include"reg51.h"
sbit s17=P3^2;   //按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one();
void two();
void three();
void delay(uint time);
uchar c;
uchar k,temp;
void main()
{
   uchar time;
  while(1)
  {
    if(s17==0)
   {

    delay(20);
    if(s17==0)
    {
        c++;
        }
        if(c==1)
        {time=0;}
    if(c==4)
    {c=0;}
    }

  if(++time>=150)
  {

      switch(c)
      {
      case 1:
      one();
      break;
      case 2:
            two();
      break;
     case 3:
       three();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50;j++);
}

void one()
{

         uchar code nu[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for(k=0;k<8;k++)
             {
             P1=nu[k];
             delay(1500);
         }
}
void two()
{
        uchar code num[7]={0x3f,0x9f,0xcf,0xe7,0xf3,0xf9,0xfc};
        for(k=0;k<7;k++)
             {
            P1=num[k];
            delay(1500);
        }

}

void three()
{

         uchar code numm[6]={0x1f,0x8f,0xc7,0xe3,0xf1,0xf8};

         for(k=0;k<6;k++)
             {
             P1=numm[k];
             delay(1500);
         }

}

楼主:
做出这,就提升一个按键境界

网友:
没有松手检测,按下按键时c++不知道执行了多少次,早就乱了。

楼主:
怎么加入松手检测?

  加了松手检测就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来个延时就可以了吧

楼主:
上面加了延时

网友:
按键中断检测,主程序切换流水灯模式,这样按键想要检测一长几短都可以的啊

楼主:
怎么个按键中断检测法? 能否给个例子,模仿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写的程序,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include"reg51.h"
sbit s17=P3^2;   //按键

莫有中断~

网友B:
不用任何中断,给个思路,用10MS左右的延时,时间到了就检测按键,然后判断执行结果,同样的要求我写过长短按的,可以用状态机写,也可以不用,不用的话,用了大量的GOTO指令,你的要求,我明天有空写出来,另外,请给出单击,双击和三击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任何中断,给个思路,用10MS左右的延时,时间到了就检测按键,然后判断执行结果,同样的要求我写过长短 ...

你好!
这里的一个按键 单击 双击 三击 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看按键几次,比如在两秒内 按了一次就是单击 ,按了两次就是双击,按了三次就是三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有中断~

可以不用中断,只用延时来做吗?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过,可以搜索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按键中断检测法? 能否给个例子,模仿一下。

参考自坛子其他网友的大作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  ___            _____          _______
//     |__________|     |________|
//       miMAX     mjMAX   mkMAX
    #define miMAX 300       //长按时限
    #define mjMAX 50        //弹起监测时限
    #define mkMAX 100       //是否第二次有长按

    u16 mi,mj,mk;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RESET){          //检查指定的EXTI14线路触发请求发生与否
        msDelay(10);
        for(mi=0;mi<miMAX;mi++){
            msDelay(10);
            if(btnUp()) {   //放开
                break;
            }
        }
        if(mi == miMAX) {//长按
    //--------------------------------------------------------------------------以下是长按
            pcPrintf("长按!\r\n");
    //--------------------------------------------------------------------------以上是长按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清除EXTI14线路挂起位
        } else {
            for(mj=0;mj<mjMAX;mj++){
                msDelay(10);
                if(btnPush()) {   //按下
                    break;
                }
            }
            if(mj == mjMAX) {//单击
    //--------------------------------------------------------------------------以下是单击
                pcPrintf("单击!\r\n");
    //--------------------------------------------------------------------------以上是长按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清除EXTI14线路挂起位
            } else {
                for(mk=0;mk<mkMAX;mk++){
                    msDelay(10);
                    if(btnUp()) {   //放开
                        break;
                    }
                }
                if(mk == mkMAX) { //一短一长
    //--------------------------------------------------------------------------以下是双击_一短一长
                    pcPrintf("一短一长!\r\n");
    //--------------------------------------------------------------------------以上是双击_一短一长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清除EXTI14线路挂起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清除EXTI14线路挂起位,双击需要清除2次
                } else {//二短(双击)
    //--------------------------------------------------------------------------以下是双击_二短
                    pcPrintf("双击!\r\n");
    //--------------------------------------------------------------------------以上是双击_二短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清除EXTI14线路挂起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清除EXTI14线路挂起位,双击需要清除2次
               }
            }
        }
    }
}

网友:
还有一段宏定义一并补上:

#define RCC_BTN             RCC_APB2Periph_GPIOB    //GPIO时钟
#define GPIO_BTN            GPIOB                   //GPIO组
#define PIN_BTN             GPIO_Pin_14                            //GPIO管脚
#define btnUp()             (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BTN, PIN_BTN))
#define btnPush()           (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BTN, PIN_BTN))

网友:
在原有代码的 中断检测中, 其实只要修改 pcPrintf函数 为 某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在main 函数中 检测 该全局变量 就开源不停地做各种不同的流水灯的效果了

网友:
坛里有3条语句的按键经典用法,LZ可以改编试试
unsigned char Ti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Trg = ReadData &(ReadData^Cont);
      Cont = ReadData;
}

网友:
消抖~~~这么做得好。

网友D:
觉得楼主应该看看单击、双击、三击的定义……你这个只能记录按键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楼主应该看看单击、双击、三击的定义……你这个只能记录按键次数…… ...

你 能再阐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自坛子其他网友的大作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我要理解一下。 谢谢!

楼主:
没有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