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16v~36v输入 5v输出 电源芯片

楼主(2012-04-02):
电流能满足一般要求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lm2576-5v 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5v 应该可以了

太贵啊 淘宝卖15块。。。

网友:
自己做啊,你到JLC打样,买芯片,做10块,5CM内,50元,算下来小于1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啊 淘宝卖15块。。。

  山寨、拆机、翻新、--- 真正国产lm2576也有,都不贵1~5yuan都有

网友:
国产的 很便宜啊,淘宝上大把的

网友:
2576,2596都行。你觉得淘宝上成品贵,买一个直插的回来焊就是了

网友:
xl2596很便宜啊

网友:
34063不知道36V行不行 ,16V一定没问题

网友:
LM2576用万用版搭一个都可以啊!
几块钱而已

网友:
494 阿,价格低于1元,而且官方手册上的电路就是你这个指标,10-40v输入,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