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进行高低位交替老化试验?带震动的有么?

楼主(2012-04-02):
求高低位老化试验箱或者屋。带震动。

就是在震动的条件下,进行高低温测试,还要通电。

这要求不是一般的高,所以请大家推荐下。是否有合适的?

做出厂测试用。板子不少,所以还要考虑体积问题,不能小了。

网友(2017-07-22):
车载设备吗?有带转动的高低温箱,震动的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
带震动的高低温箱一般都是两台设备拼接在一起,见过这种设备。做汽车电子的。

网友:
以前做军品电源的时候,有高低温循环实验,而且要求带电,要求记录不同阶段的输出情况,震动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看了下原tie帖,2012年的...

网友:
请参照可靠性试验方法,有电应力、温度应力、振动应力、湿度应力的组合循环。

网友:
是谁在挖坟。。。。。

网友:
这个坟挖得很有价值!

网友:
虽然是坟贴。估计lz需要的是HALT HASS试验箱,高低温震动。Espec有这种试验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