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的灵异事件(借用下)

楼主(2012-04-02):
我的电脑早上来的时候 都开不了  但是我用热风枪 随便乱吹几下 主板 ,它就没事了  运行正常,第二天来了 还是这样。有没有人碰到这种奇怪的现象的啊? 是不是现在的电脑的芯片质量不行呢?

网友:
先查查电容。。。十有八九是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A:
阐述的不够清楚,什么叫启动不起来,这时显示器什么状态,主机电源什么状态,BIOS有没有报警,是怎么报警的?还是每次需要多次反复开机才能打开?

网友:
濕度高
前8086碰到過

网友:
P35主板,曾经这样,不过去掉一个电阻后就没问题了,不过掉电后需要冷启才行。

网友:
天气潮湿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阐述的不够清楚,什么叫启动不起来,这时显示器什么状态,主机电源什么状态,BIOS有没有报警,是怎么报警的 ...

就是按电源开关 完全没有反应  好像没接有电似的。

网友:
太潮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电源开关 完全没有反应  好像没接有电似的。

这样来说是按下开关,主机就不工作了?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的惠普4321s也是这样,我自己造成的板子太潮湿了就会保护的,不知道怎么去防潮?

网友:
电容问题,一开始的电压不够,去修一下

楼主:
就说说吹热一下 就把电容给改变了?按照楼上的意思

网友B:
推测是静电的问题。
------------我是分割线------------
记得前几年单位有台联想的台式机,按电源开关不能开机。致电联想客服,得到的回答:拔掉电源线,按电源按钮10次,插上电源线,按电源按钮开机。一试,果然OK。

网友:
LZ这个办法只是把电源内部的电放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静电的问题。
------------我是分割线------------
记得前几年单位有台联想的台式机,按电源开关不能 ...

放主板的电,呵呵,很多设备用这个方法,我用钥匙放点的

网友(2012-05-04):
正常,尤其是组装的电脑,长时间不用,启动不起来……

网友(2012-06-12):
湿度大 电脑某个或某几个缝隙里藏灰 小心仔细的清理  顺便看一下启动 冷启动按钮有没有不会弹起来

网友:
我那台就的台式机也是这样的
雨天一准启动不了 电吹风吹一下就可以了
起来之后 RTC时间也滞后了

网友:
后来直接用一个开关 短接电源线中的PSON信号到GND 这样主板就上电(此时电脑不能进入系统) CPU预热一会 断开PSON 电源按键就可以正常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