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时钟调试!

楼主(2012-04-02):
近期用stm32f103ve + ra8875 做了个板子,调试ra8875发现时钟不容易起震。
把手头的25M到15M晶体试了个遍,每个晶体对应的电容也从6pf到33pf换了个遍。结果时钟不起震!
把心一横,接着降晶体频率,换了个12M晶体,轻松起震且各种电容值都能起震。ok,就是它了!ra8875手册上可是明明白白写着 15M-30M哦!
PLL中设置成sysclk到75M,现在RA8875工作非常perfect!

各位兄弟遇到ra8875不起震就降点儿晶体频率,没问题!

网友A:
我不太清楚它的sysclk得设置到都少才合适,还有就是这个频率到底影响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它的sysclk得设置到都少才合适,还有就是这个频率到底影响什么呢? ...

sysclk当然是ra8875运作的时钟基础。sysclk决定ra8875运行速度,包括控制字写/读,数据出入中线速度,外部字库芯片访问速度等等,另外也决定了Pclk的基础频率。
至于设置为多少,主要看驱动多大的屏幕等实际需要。可以参考下ra8875 的demo程序里的设置。小弟用它驱 800x480, sysclk设定到75M,工作的很好。

网友:
清楚一些了    多谢

网友(2013-05-26):
手册中sysclk最大60M,75M算不算超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