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hread在mini2440上的移植

楼主(2012-04-02):
我根据“基于Mini2440平台的RT-Thread RTOS开发手册”搭建的MDK编译环境,在编译时出现下面错误哪位能不能给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使用编译时MDK请在rtconfig.h注释掉 RT_USING_NEWLIB

网友:
我在TQ2440上折腾RTT。还卡在LCD驱动上……而且还都只是把程序弄到RAM里玩,断电就没了。想把RTT固化到flash,然后写个小bootloader来启动它,有没有人给点建议

网友:
用板子原来的uboot即可。

网友:

貌似这类标题不符合啊莫的规定.. 楼主改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