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4 C51汉字补丁

楼主(2012-04-02):
在论坛上看见有部分网友发帖求助UV4编译时无法正确显示汉字,在这儿发一个供有需要的下载使用.

申明:资料来自互联网,请谨慎使用,适用9.0以上版本.

网友(2012-05-26):
确实有用,我也遇到过汉字库中个别字无法显示的问题

网友(2012-06-25):
还有个笨办法,就是把不能显示的汉字换为内码无0xfd的任意一个字,字模还用不能正常显示的那个的。
eg:unsigned char code Str[] = “数据查询”;
换为:unsigned char code Str[] = “树据查询”;当然字模表中那个"数"也要换成"树"。

网友(2013-06-18):
非常感谢LZ.!

网友:
这个补丁很实用

网友:
看过 这个有专门的解决方法
用转义字符 keil官方网站有

网友A(2013-08-09):
谢谢,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7个字只显示了4个有3 个字为空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7个字只显示了4个有3 个字为空白

下载打了下,反馈的是有两个文件未找到修改位置,再运行Keil情况仍未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打了下,反馈的是有两个文件未找到修改位置,再运行Keil情况仍未变

我用是可以的,你要选择一下版本.

网友(2013-09-16):
我以为程序问题,才发现特定的字,谢谢楼主啊

网友:
一直都没用这些补丁,怕出其它问题,记得Keil网站上面是有给出解决方法的,只不过比较麻烦点

网友(2013-12-22):
新版不行

网友:
嗯,好像不好用哦。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

网友:
以前用补丁,后来发现到了9.x补丁不起作用了,感觉依赖补丁不是个办法,改用转义字符了

网友:
打了补丁,也有个别字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