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关于大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2-04-02):
      原来打算是用康铜丝做电流检测!但是不知道康铜丝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和康铜丝的最小电阻值,还有功耗问题。用互感器可以,但是还是考虑到成本问题。。。。再此向大侠请教一下。。。。

网友A:
allegro有一些集成霍尔效应电流采集芯片
使用简单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有一些集成霍尔效应电流采集芯片
使用简单成本低

在此谢啦~!!!

网友B:
参数都没有的啊。。。怎么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都没有的啊。。。怎么讨论

100A以上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A以上的电流!!

这个电流要么100微欧要么用磁平衡霍尔,如果体积允许还可以用标准的分流器 200A/50mv

网友:
连续是流还是脉冲?
脉冲就好办多了。康铜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交流用交流电流互感器
直流用分流器 出来一般是50mV 75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用交流电流互感器
直流用分流器 出来一般是50mV 75mV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