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电台原理图及维护手册,内有PCB照片和元件清单

楼主(2012-04-02):
资料中为火车上使用的无线列调无线对讲机车部分和车站部分的技术资料,内有原理图和PCB照片以及元器件清单。供大家参考。从网上下载的,128的程序没有。

网友:
是用m128的么? 下下来研究一下

楼主:
恩,主控芯片m128

网友:
这都淘汰了吧?现在都是点对点的GSM-R。
话说要是不用GSM-R,而是用传统的电台,温州动车事故中的后车司机能听见前车司机和调度的对话,事故也就不能发生了。

楼主:
恩,这套通信系统还在用,这种的也是带信令的。机车和机车之间不呼叫应该是听不到的。

网友A:
传统火车上用的还是大块头的对讲机,一呼百应那种。这个有一个好处,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弊端就是只能有一个叫唤,不然就要换频道,还要保证你换过去的频道你呼叫的人在,同时没有人使用。虽然弊端多,不过它是最可靠的,不然现在救援通信还是这种,甚至使用摩尔斯码。

网友:
这个有点过时了...

网友:
了解一下挺好的

网友(2013-07-19):
GSM-R已经是主流了吧,华为做了不少国内和国外的GSM-R,HYT包了剩下的大半……

网友(2013-09-29):
马克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火车上用的还是大块头的对讲机,一呼百应那种。这个有一个好处,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弊端就是只 ...

我记的巴黎火车事故中  装的就是这种 1呼百应的   结果出事机车 一直锁死发送了。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