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00 Helix MP3软件解码成功 裸奔附完整工程

楼主(2012-04-02):
            硬件设计同基于LPC1766和UDA1380的WAV播放器http://www.ourdev.cn/thread-5464116-1-1.html 一样。
            目前只支持44.1KHz的采用率,可以自己修改I2S控制器的TXRATE和TXBITRATE实现48KHz和其他采样频率的,歌曲放在根目录,名称为test.mp3。接下来准备移植emwin5.0到TFT上显示歌曲信息和歌词等,可惜LPC176X系列没有LCD控制器,只能用I/O口模拟时序,唉,不知道速度够不够。歌曲上传不了,自己找一首MP3改下名字吧。

网友A:
软解码很厉害,cpu跑多少M的?

网友:
如果再驱动LCD的话,你解MP3可能会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解码很厉害,cpu跑多少M的?

CPU:96MHz, I2S:24MHz

网友:
扯淡, 软解mp3不需要很高主频, 20~30M主频就可以了, 1768那么高主频, 只要不是大屏, 刷LCD+mp3解码也没压力.

网友B:
解320Kbps码率可以吗?播放时间是否正常?

网友C:
不知可否使用CPU自带的DA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320Kbps码率可以吗?播放时间是否正常?

应该是不可以, 因为解码缓存设置的是576Byte的, 解码320Kbps的要设置为1046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320Kbps码率可以吗?播放时间是否正常?

播放44100Hz的采样率时间就准确,48KHz的有偏差, 大约20S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可否使用CPU自带的DA做输出

应该是可以的 可能要用DMA传输

网友(2013-05-23):
不解,看您的代码,offset = MP3FindSyncWord(readPtr, bytesLeft);readPtr += offset;bytesLeft -= offset;这几行代码定位到了下一帧的开始,会不会把前一帧(假设帧头在上一次解码过了)的后半截数据给跳过去了???

网友(2015-02-03):
顶一个,非常好,打算移植到stm32f4

网友:
LPC1700是M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