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MAX6675程序

楼主(2012-04-02):
有时测量温度会超过18B20的测试范围,这时MAX6675进行AD转换,使用K型探温头是个不错的选择,效果还不错,就是价格有点贵,献出代码供需要的朋友使用.

网友:
Max6675我用过,测温范围上限到一千度但下限不低于零。而且精度只有正负三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正在做K型温度传感器!

网友(2012-07-14):
呵呵,价格确实太贵了,原以为这8个管脚的芯片几块钱就可以了,淘宝一下居然要30。

网友:
可惜,我申请到手的是n型热电偶,大爷的,我手上的却又是k行热电偶实物

网友(2013-03-19):
现在这个芯片十几块钱

网友:
热电偶对线路的压降太敏感了,用MAX6675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2014-01-30):
正准备用这个玩意做个电烙铁,谢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