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RTL图是什么样子的……附一段VHDL源代码,求其RTL图

楼主(2012-04-0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FF3 IS
PORT  ( CLK,D1 :  IN STD_LOGIC;
        Q1    :  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bhv OF DFF3 IS
       SINGAL A,B :STD_LOGIC;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A<=D1;
  B<=A;
  Q1<=B;
END IF;
END PROCESS;
END;

求问RTL图是否就是那些与非门、异或门连起来的那种电路,如果不是,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能将上述代码的RTL图给出将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是DFF的,用软件看

网友:
在软件里可以看到的啊,Quartus 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FF的,用软件看

DFF是什么?我电脑上没装软件,本科时期也没学过VHDL,但是现在复试要涉及到这个,欲哭无泪……

网友A:
引用 楼主:
DFF是什么?我电脑上没装软件,本科时期也没学过VHDL,但是现在复试要涉及到这个,欲哭无泪…… ...

你的程序明明实体名DFF3,你还问DFF。看来要回炉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明明实体名DFF3,你还问DFF。看来要回炉重修

感谢!不是要重新回炉,是我连学都没学过T_T…… 这个RTL图还是有点小疑问,那个两个“fd”是什么意思,是必须要写明的吗?还有最后的Q输出端和Q1为什么没连在一起?临时抱佛脚,还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