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实现将50MHZ分频为8HZ

楼主(2012-04-02):
我想问问怎样用VHDL实现将50MHZ分频为8HZ  用于28BYJ48步进电机的

网友A:
计数啊 记到3125000个

网友:
计数分频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啊 记到3125000个

那如果我想分频为200KHZ或者200HZ 应该计数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分频为200KHZ或者200HZ 应该计数到多少?

做除法 50M除以你要的 再除以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除法 50M除以你要的 再除以2

再除于2 干嘛?不是每个时钟上升沿计数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除法 50M除以你要的 再除以2

那要是除之后得到的结果不是整数呢?
例如 我要得到16384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除于2 干嘛?不是每个时钟上升沿计数一次吗?

再除于2 ,因为一个周期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要翻转两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除之后得到的结果不是整数呢?
例如 我要得到16384hz

分数分频,390625/128

网友D:
楼主在用VHDL,为何还在问这样的问题。
估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除之后得到的结果不是整数呢?
例如 我要得到16384hz

依据DDS的原理 写一个DDS的VHDL 建议看看我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用VHDL,为何还在问这样的问题。
估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因为我不懂 就这么简单

网友:
用clk_wiz_ds709这个时钟管理的IP,我用的是xilin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除于2 ,因为一个周期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要翻转两次。

EN ,在Verilog中,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是检测 时钟上升沿的。

网友:
如果需要任意分频的话,不妨去看看DDS的原理,利用DDS原理可以任意的分频

网友:
也可以做锁相环的小数分频,同样可以出你想要的频率

网友:
别欺负他了,他连分频数都没算清楚,你叫他搞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