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第一个项目,求高人解答串口问题,急

楼主(2012-04-02):
RS232这个程序是我以前经常用到的程序,在de0板子上也可以正常跑起来,而且误码极低,但是在公司的板子上却跑不起来,公司的板子倒是可以跑aaaaaaa这个程序,但是误码有点高,我想请教高手这两个代码有什么却别么?为什么RS232在de0的板子上能跑,在公司的就不行了?急啊~

网友:
现在好象不能下论坛数据,我开始的程序在板上跑时会丢字,后来经过优化就不会丢了,而且精度非常高,目前没有误码。你注意一点:串口TXD过来时,务必经过边沿检测然后启动计数器,TXD每翻转一次务必清零计数器。还有就是系统时钟不要低了,我最低跑25M,不会丢字。因为RS232速度非常慢(相比FPGA),所以边沿检测用一个REG就够了。但是如果接比较快的东西(比如单片机,DSP等等),就必须得用两个寄存器做延迟边沿检测,否则丢数据只是时间的问题,早晚跑不掉。

这是我的工程的RS232,就是占用资源比较多,用了100+个s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