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款能在WIN7下用的针式打印机!

楼主(2012-04-03):
麻烦大家推荐一款能在WIN7下用的针式打印机!

网友:
我用 EPSON 630 平推

网友:
大部分针打在win7下都能用,用哪种看你的需求了。如幅面、层数、连续纸还是卡片纸等等。

网友:
你的win7系统精简了打印机驱动吗?

楼主:
我这边用四通的OKI 5860,没法在WIN7下使用.真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用四通的OKI 5860,没法在WIN7下使用.真无语...

用EPSON LQ系列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应该可以用的,到官方网站上找一找有没有W7的驱动,实在不行就换成XP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