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 LM337可调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4-03):
我做了一个可调电源。原理图如下:

RX6是双联可调电阻
问题是:LM317这一路是正常的,但是337这路输出总是16.x到18.x伏。我的输入电压是+-12V。

网友:
1. 底下那个的INOUT反了吧?!
如果觉得旋转180度之后接线不便,请试试勾上Mirror属性。

2. 317和337旁边的二极管反了。这么接不是防止电流倒灌,恰恰是允许电流倒灌。
我觉得防止电流倒灌,干脆把二极管接到电源输入还简单些。

3. D7和D5我真不明白是干啥的………………

网友:
D7 D5 用来快速释放电容上的电的,LM337的那个二极管确实是反了.

楼主:
多谢指教,除以上问题我又发现将1N4148换成1N400x才正常,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