铷原子钟FE5680A改频后信号弱,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03):
淘宝上买了个号称可改频的二手铷钟FE5680A,稳定度300年差一秒,本来想买固定输出10MHZ的但没货了。到货后,原来的9针接口没接串口线,1脚为15V 2脚为地,6脚为秒脉冲,

开盖后直接引出串口线 如图右下5针孔,从左--右为 地 RX TX。
左上红线为频率输出,默认为8388608hz, 是可以改频,1hz-20Mhz 都可以改,问题是在8Mh附近的频率信号有1.5V左右,离8M越远则信号越弱 ,如改到1Mhz,则只有不到100MV了,且干扰变大,测出1M多hz,DDS芯片AD9830A输出好像用了带通滤波,所以才这样,请教下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让信号幅度不致衰减太多,改滤波器?要怎么改呢?

附上改频软件

网友A:
改后面带通的参数?先得抄个图来看下。

网友B:
你好,我也买了一个但是买回来,发现那个软件用不了,无法写入需要的频率,在dos下也搞不定,用的是usb转的串口3,楼主可否给我指导一下需要注意些什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买了一个但是买回来,发现那个软件用不了,无法写入需要的频率,在dos下也搞不定,用的是usb转的 ...

你那串口有问题 不是标准的串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买了一个但是买回来,发现那个软件用不了,无法写入需要的频率,在dos下也搞不定,用的是usb转的 ...

想问下现在你玩的怎么样 ,我用普源示波器DS1052E 测8Mhz输出 少80hz左右,显示7.99992M,幅度只有0.5v不到,,是示波不准还是铷钟老化偏移大了,你的情况如何。其他各位坛友有用过的吗情况如何

网友B:
现在我表哥拿去用了,改频解决了。你可以买个频率计测,我刚才问了,据说精度较高,幅度不够,你可以搞个门电路放大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表哥拿去用了,改频解决了。你可以买个频率计测,我刚才问了,据说精度较高,幅度不够,你可以搞个门 ...

你的那个 内部是否与我发的图一样,你改成多少频率了, 你的那个测试过 精度有保证吗,  是不是也搞放大电路了, 是在淘宝上买的吗 那一家呢  我的是在dz98dz98买的,01编号开头的

网友:
基本一样哈,我那个没有加放大,你用的频率越大,幅度是会变小的,用的频率计测的

网友C:
楼主准备用这个东西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准备用这个东西来做什么?

做一个简易 频率计、 信号发生器  4Mhz以下的,更高频率的以后再说了,如果铷钟没问题的话,就是高精密的了,值了

网友:
>> 有什么办法让信号幅度不致衰减太多,改滤波器?要怎么改呢?

根据老外所述, 有四个0.1uF/0.047uF的交进连电容需要加大, 否则低频信号幅度衰减太多。两个位於AD9830A I 及 /I 输出至 LM6182 第一级输入, 一个位於 LM6182 输出至第二级放大输入, 及一个0.047uF位於第二级放大输出端。老外用 100uF 钽电容并连加大其电容侦值。你更应在 DDS 滤波电容上并连一个 1.5K 电阻, 否则 输出正弦波会失真。

Four coupling capacitors are used.  Two 0.1uF (?) caps are between the AD9830A
I and /I outputs and the LM6182 first amplifier stage inputs.  There is a 0.01
uF cap between the fist amplifier output and the second amplifier input and
there is a 0.047 uF cap on the second amplifier output.  These four coupling
capacitors severely limit the lower frequency that the DDS board can operate
at.  They can be paralleled by much higher values to decrease the minimum
frequency the board can operate at (I used 100uF tantalums).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also have to parallel one of the DDS filter caps with a resistor
(1.5K) to restore the sine wave output to its proper low distortion shape.

网友:
将里面那个带通滤波器更改成低通滤波器,改大运放的增益就可以了。
还是双标签那款好用。

网友:
大家有兴趣买 FE5680A 时要注意下图分别。

网友(2012-06-22):
我有一个双标签的固定10M输出的。想跟你对换着玩一下,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双标的,固定频率1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现在你玩的怎么样 ,我用普源示波器DS1052E 测8Mhz输出 少80hz左右,显示7.99992M,幅度只有0.5v不 ...

示波器显示的频率你也敢信?
这不是拿着三位半的表去校准七位半么。。。。
ps,输出有滤波,频率变了,输出功率自然就掉下去了。

网友D(2012-07-25):
引用 网友A:
改后面带通的参数?先得抄个图来看下。

大胡子原子钟玩的挺熟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原子钟玩的挺熟悉 ?

没玩过,猜 的。。。

网友E:
三台氢钟的路过

网友F:
这货最早的时候才七八十的样子,刚才一查居然被炒到了几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货最早的时候才七八十的样子,刚才一查居然被炒到了几百

有分单标签和双标签的,旧版单标签10MHz是由DDS合成出来的,可以改频率,新版双标签是由CPLD分频出来的,没办法改频率。
由于旧版已经停产,卖一个少一个,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
很多买旧版的人都是HIFI发烧友拿来改DAC的,殊不知有玩微波的外国HAM做过测试,无论单标签还是双标签的FE-5680A输出都会有明显的相位抖动,必须用VC-TCXO做一层净化才能作为微波本振信号,所以玩铷钟的HIFI发烧友其实……嘿嘿……

网友A:
我觉得cpld的应该比dds的相噪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分单标签和双标签的,旧版单标签10MHz是由DDS合成出来的,可以改频率,新版双标签是由CPLD分频出来的, ...

即使相噪小, 难道唱片公司都用铷钟给ADC提供时钟么? 不然的话,木有意义哇.我觉得金耳朵都应该登记下名字,以后打仗全送到海军去听声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分单标签和双标签的,旧版单标签10MHz是由DDS合成出来的,可以改频率,新版双标签是由CPLD分频出来的, ...

大师 如果每个节点投入500-1000 做个频率源 用于小规模无线网络高精度时间同步 有什么建议

网友:
俺手里的就是不能改频的。
不过也没打算改,直接做基准频率用。。

话说一年俺都用不上几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师 如果每个节点投入500-1000 做个频率源 用于小规模无线网络高精度时间同步 有什么建议 ...

运营商的无线网络应该是全网同步的,可以考虑锁定类似cdma的导频信号.自己都不用发射.

cnki上见到过用cdma基站的导频信号做被动雷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cpld的应该比dds的相噪小?

其实OCXO相噪指标是最好的,比FE-5680A不是好一点半点,即使TCXO都比它好。反正音响不关注频率绝对精度,用铷钟纯粹是被商家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即使相噪小, 难道唱片公司都用铷钟给ADC提供时钟么? 不然的话,木有意义哇.我觉得金耳朵都应该登记下名字, ...

传说中不少专业录音设备里面用的是uA741……
反正我见过一些YAMAHA的专业调音台,里面全是NJM4558。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运营商的无线网络应该是全网同步的,可以考虑锁定类似cdma的导频信号.自己都不用发射.

cnki上见到过用cdm ...

大概能做到多少精度 有无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师 如果每个节点投入500-1000 做个频率源 用于小规模无线网络高精度时间同步 有什么建议 ...

用GPS授时模块。

网友I:
音响上说RB相噪比OCXO差,可从没看过相噪的对比测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GPS授时模块。

老大,你这是在带把他们往一个不归路上走。。。
我总觉得,千万不要让非电子类学生接触这些东西,你看他们到处吹水。‘自己被坑了,还要装作牛逼去坑别人,
在音响上用这个铷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你看看hifidiy上吹水的文章,啧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音响上说RB相噪比OCXO差,可从没看过相噪的对比测试!

- -!
常识。亲。。。
就像从来不用对比废铁更金的价格一样,你见过有人对比过他们的价格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音响上说RB相噪比OCXO差,可从没看过相噪的对比测试!

http://febo.com/pages/oscillators/rubes/
http://www.ke5fx.com/rb.htm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OCXO相噪指标是最好的,比FE-5680A不是好一点半点,即使TCXO都比它好。反正音响不关注频率绝对精度, ...

几个月前我也想买个玩玩,犹豫了很久,结果还是没下手……幸哉。
现在价格居然比那时有高了近百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老大,你这是在带把他们往一个不归路上走。。。
我总觉得,千万不要让非电子类学生接触这些东西,你看他 ...

我就这么搓 我是搞无线电定位的
晕倒 看来还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这么搓 我是搞无线电定位的
晕倒 看来还要好好学习啊

抱歉,不是针对你个人。如有冒犯,望海涵。
因为这里是论坛,所以不仅仅是你看到了这个消息,论坛里的更多的非电子类的朋友看到,于是走上了不归路。

网友K:
最近在玩一个原子钟,准备弄GPS的1PPS做校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http://febo.com/pages/oscillators/rubes/
http://www.ke5fx.com/rb.htm

膜拜。。。
刚刚大致瞄了一眼,
都是原子钟,性能的好坏基本上都是由最后输出方式改变而改变,
原子钟本身是一个类似于pll的东西,就fe5680a来说,锁定在60MHz,
主观的觉得,这个信号应该要比由dds出来的10MHz要好一些,
主观臆测,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J:
膜拜。。。
刚刚大致瞄了一眼,
都是原子钟,性能的好坏基本上都是由最后输出方式改变而改变,

人的耳朵能听到22k 按照香农公式 44k的采样就够了 真不知道搞音箱的在忙活啥

网友:
上个对比图吧。
红色的是MV89的噪音曲线,按照MV89的数据手册拟合出来。

网友:
从图看出,MV89的噪音下降速度比原子钟的要快。
不过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I:
刚发现个问题,FE-5680A数据手册的相噪图和实际测试的差别很大。
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发现个问题,FE-5680A数据手册的相噪图和实际测试的差别很大。
哪里出问题了! ...

是的,两个网站都给出了类似的实测结果,跟手册的指标差很远,或许市面上这些基站拆下来的FE-5680A都是大幅cost down的OEM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台氢钟的路过

真高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最近在玩一个原子钟,准备弄GPS的1PPS做校准

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有巨体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有巨体方案吗?

我用的Symmetricom的很容易,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动,关键是GPS的1PPS输出要接到原子钟的1PPS输入,然后手动的是用串口发送校准命令,原子钟会返回校准成功与否的结果。对了,还需要设置GPS的1PPS输出到原子钟输入之间的delay。这个可以测量出来的,板上delay

网友:
那校准 Symmetricom 会比校准 FE5680A 容易多了。

网友M(2014-03-02):
引用 网友G:
有分单标签和双标签的,旧版单标签10MHz是由DDS合成出来的,可以改频率,新版双标签是由CPLD分频出来的, ...

用VC-TCXO净化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用VC-TCXO净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一个环路带宽非常窄的PLL,然后用TCXO做VCO。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做一个环路带宽非常窄的PLL,然后用TCXO做VCO。

是不是原子钟做基准,输出频率是用VCO的意思?

网友(2015-12-08):
引用 网友G:
传说中不少专业录音设备里面用的是uA741……
反正我见过一些YAMAHA的专业调音台,里面全是NJM4558。 ...

新MG系列中型台升级成5532和072了,哈哈。其实很多合成器后端输出都是4558/5532一类的玩意儿。还有很多电容麦的前置放大指标估计都不如现在的精密运放,比如U87啦……
不过声卡用33078/OPA1632之类的多点。
即使录音设备不够发烧,发烧友们还是觉得不烧不安心,哈哈。我跟他们谈指标他们给我谈听感,外加上一堆奇怪的理论……比如在某坛有人说CD是模拟信号,盘上有时钟抖动信息,所以复制CD不如原版一奇怪理论,还说转录到硬盘一定不如CD云云。
作为业余音乐人,我暂时没见到除了磁带MTR和硬盘录音机/DAW+电脑以外的录制设备,难不成他们听的CD是现场直录?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高端的设备。
玄学甚坑,入坑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