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G4200D读数乱跳

楼主(2012-04-03):
使用4线SPI读L3G4200D,静止时读数乱跳,传感器设置如下:
        L3G4200D_Write(CTRL_REG1, 0x9F);
        L3G4200D_Write(CTRL_REG2, 0x01);
        L3G4200D_Write(CTRL_REG3, 0x80);
        L3G4200D_Write(CTRL_REG4, 0x10);
        L3G4200D_Write(CTRL_REG5, 0x12);
读数跳动如下:
X:268 Y:26 Z:-31
X:827 Y:-353 Z:-151
X:-514 Y:43 Z:-97
X:-622 Y:223 Z:190
X:-803 Y:100 Z:-195
X:952 Y:-265 Z:-110
X:-671 Y:6 Z:43
X:-996 Y:207 Z:-93
X:307 Y:7 Z:-11
X:-2185 Y:828 Z:390
X:191 Y:-132 Z:-48
X:689 Y:-214 Z:-108
X:938 Y:-190 Z:3
X:429 Y:97 Z:179
X:217 Y:2 Z:8
X:836 Y:-151 Z:-45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数据跳动很正常  只要 跳动范围不是很大就好
我的模块 一般情况下 跳动范围 三轴都在 +—400 之内吧  基本就是正常的
~~~~~~~~~~~~~~~~~~~~~~~
因为 分辨率很高  4  5百的数据乘下来就没多少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跳动很正常  只要 跳动范围不是很大就好
我的模块 一般情况下 跳动范围 三轴都在 +—400 之内吧  基 ...

我的读出来的温度值不正常,乱跳。而ID却能正确的读出来

楼主:
我的之前也是ID正确,读数乱跳。现在已经解决了,芯片没焊好,跳动基本在+/-3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据跳动很正常  只要 跳动范围不是很大就好
我的模块 一般情况下 跳动范围 三轴都在 +—400 之内吧  基 ...

老大,跳的有这么厉害吗,不要吓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读出来的温度值不正常,乱跳。而ID却能正确的读出来

温度值 没读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跳的有这么厉害吗,不要吓我啊

是啊  没啥关系呀  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值 没读过 ~~~

你赶快试试,寄存器地址是0x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