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写爆了也无法用51驱动彩屏,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2-04-03):
我写了2天的51驱动彩屏,但是最后由于内存问题以失败告终,想请问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赶快改标题,不然莫元没了

网友A:
楼主不懂规矩吧?估计这个号废了。求助也没这么求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懂规矩吧?估计这个号废了。求助也没这么求法啊?!

怎么回事,我这真的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我这真的不懂啊~~~

帖子标题必须说明帖子内容

网友C:
悲剧的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标题必须说明帖子内容

非常感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悲剧的娃了

哎。。。这谁能想到啊。

网友D:
赶紧改标题,现在还来得及~

另外建议LZ~不要一上来就想找高手帮你写代码~
不论网上还是论坛上,都有一大堆现成的代码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改标题,现在还来得及~

另外建议LZ~不要一上来就想找高手帮你写代码~

呃。。。我那写两天了。最后因为那个内存写爆了。。。失败了。

网友:
你要写图片进去啊??

网友:
51驱动彩屏没问题,只是速度可能慢点,内存爆这种。。。图片什么的,请不要放在51里面啊。。。找个sd卡放进去就好了嘛~

网友:
其实你用arm9以下的都是一样的效果,不要想着彩屏会有很高的刷屏速度,除非你用RGB模式的TFT。
IO驱动的TFT一般会有get_data(x,y) write_data(x,y,data)之类的函数,这样就可以模拟内存进行画点,就是慢点。
图片的话就用窜行的flash或者SD都可以。

网友:
就写个刷屏实验就好了,呵呵~还不如用STM8呢~

网友:
51是可以驱动彩屏的。。。虽然速度慢点。。可以先试试全屏刷成同一颜色。在从FLASH或者TF卡中读取图片数据

网友:
51驱动TFT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真的想玩屏建议玩下5110吧,或者OLED都行,彩屏建议你换个单片机,飞思卡尔建议你考虑一下

网友(2012-09-07):
速度跟不上!8位机应该是有问题的 !最好是16位机再就是RAM要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