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电路仿真出错?

楼主(2012-04-03):
(图片)

网友:
Q5,Q6位置反了吧

网友A:
加个负载 5.1欧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负载 5.1欧电阻之类的

加了50欧的电阻也不行。。。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错误提示呢?
电路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提示呢?
电路没啥问题。

multisim仿真出错弹出一个:
也看不懂,将开关管漏极与后面电路断开时,前半部分电路就可以仿真了,好奇怪。

网友:
你试试这样:

给电容加个ESR,电感最好也是。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