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atFS 移植经验分享

楼主(2012-04-03):
STM32中 FatFS移植

前言与废话
        做项目时网找资料,不会的东西上网查阅一下多半可以解决,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会有所启发。最近由于项目的需要,仔细阅读了SD卡相关内容,顺藤摸瓜学习FatFS。网上关于SD卡和FatFS的内容非常的多,重复的部分我就不介绍了,我把移植和使用部分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我找来一些现成的代码研究一下,不用说看的是一头雾水。看FatFS示例代码,也不知如何移植。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慢慢的阅读FatFS的相关文档和范例代码,对于移植部分一点一点的研究,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
一、硬件准备
        开始移植之前,你必须要有一块SD卡。从形状上来说,有普通的SD卡,有很小的microSD卡,microSD卡就是手机中长见的TF卡。购买microSD卡的时候,往往会附带一个SD卡套,那么小个头的microSD卡就变成了普通的SD卡,接口都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您注意了,建议大家购买2G以下的SD卡(如果可以的话,买个128M的SD卡就可以达到实验的效果,价格也非常便宜)。刚开始移植的时候,我使用了4G的SD卡,但是发现程序无法完成SD卡的初始化。查阅网上相关的资料,发现SD卡技术已2G作为分界线,大于或者等于4G的卡属于高速SD卡,和小于或者等于4G的SD卡略有区别。
二、软件准备
        在进行移植之前,先编写一些最简单的STM32程序。在调试之前,我都会完成USART的初始化和发送函数,通过串口把STM32的运行状态打印出来,这样配合Jlink硬件调试,可以很快的找到错误。由于SD卡可以使用SPI进行读写操作,所以还需要完成SPI的初始化工作。
        先来说一下USART的操作,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系统的printf函数,所以还需要引入stdio头文件。在IAR中必须设定option的某个选项。如下图所示。

        除了完成USART的初始化工作以外,还需要重写fputc函数,具体的代码如下。
int fputc(int ch, FILE *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turn ch;
}

然后说一下SPI的初始化工作。阅读网上的代码,发现STM32 V2的库函数和V3函数中,关于SPI端口初始化的部分还是有些出入的。
        V2库中,把SCK,MOSI,MISO全部设置为复用输出。而V3库中,SCK,MOSI设置为复用输出,而MISO设置为浮动输入。在SD的SPI接口中,SCK,MOSI和MOSI,甚至包括CS都使用了上拉电阻。
您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         没有上拉电阻时 MISO应该如何设置
由于我的开发板中没有使用上拉电阻,若设定MISO为浮动输入的话,或许会有某些问题,由于SD卡的输出端口驱动能力很弱,很有可能就接收不到返回数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MISO最后被我甚至成了上拉输入模式,具体的代码如下。(所以还是要相信过来人的电路图,老实的加一个上拉电阻。)
2.        SPI的模式应该如何选择
           SPI的速度不能太快,在初始化时时钟设为400k以下为宜。
3.        SPI的速度应该如何选择
           SD卡使用SPI的模式0和模式3,这两个模式是等价的。
void SPI1_Config(void)
{
  //使能APB2上相关时钟
  //使能SPI时钟,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 SCK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自定义SPI结构体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时钟空闲时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第一个上升沿捕获数据。模式,0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MSS 端口软件控制,实际没有使用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时钟72Mhz / 256 = 281.25K  < 400K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数据传输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初始化SPI1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使能SPI1
  SPI_Cmd(SPI1, ENABLE);
}

除了初始化操作以外,还需要一个SPI发送函数和一个SPI接收函数。由于SPI是同步通信方式,所以SPI接收函数,实际上只需要发送0xFF就可以,具体的代码如下。
uint8_t SPI1_SendByte(uint8_t byte)
{
  //等待发送缓冲寄存器为空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发送数据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等待接收缓冲寄存器为非空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返回从SPI通信中接收到的数据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uint8_t SPI1_ReceiveByte()
{
  //等待发送缓冲寄存器为空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发送数据,通过发送xff,获得返回数据
  SPI_I2S_SendData(SPI1, 0xff);
  //等待接收缓冲寄存器为非空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返回从SPI通信中接收到的数据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三、移植前的“心灵”准备
        “移植”实际上就是研究他人的代码,你必须敏锐的看清代码的核心内容,了解你必须要做什么,哪一些可以以后再实现。在移植的初步阶段,我建议您使用最简单的方法完成某些内容,而不是去重视代码效率。例如,在移植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延时函数,可以使用软件延时,可以配合Systick延时,甚至可以使用uCOS的延时函数。但是我建议您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选择最简单的函数——软件延时,虽然它不准确效率也不高,但是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他重要的内容中去,你会觉得移植是那么简单,而延时函数的效率提高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例如您在移植之前会查看FatFS中关于STM32的移植范例。在该范例中,有关于SD卡插入,SD卡上电控制,SD卡写保护检测的函数。除了这些函数之外,代码中通过宏定义的方法,可以选择使用DMA来传送SPI数据,初始化SD卡时使用低速SPI,读写块的时候使用高速SPI,虽然这些改动让您觉得代码强大而高效,但是对您的移植一定用处都没有。您需要从最简单的generic开始,如果从这个文件开始,您会觉得移植是那么的简单,仅需要十几分钟。我相信您看完文章就会了,其实非常的简单。

四、移植开始——从generic开始
        您所需要操作的只是mmcbb文件,里面主要包括SD卡的初始化、读块和写块函数。其实修改仅需要三步。
        第一步,修改宏定义,添加合适的头文件,添加延时函数
        第二步,修改多字节发送函数
        第三步,修改多字节接收函数
        下面我通过原代码和移植代码的比较,来说明这个移植问题。
4.1  修改头文件和宏定义
原代码如下
/* Include device specific declareation file here */
#include <device.h>
/* Initialize MMC control port (CS/CLK/DI:output, DO/WP/INS:input) */
#define        INIT_PORT()        { init_port(); }
/* Delay n microseconds */
#define DLY_US(n)        { dly_us(n); }

#define CS_H()                bset(P0)           /* Set MMC CS "high" */
#define CS_L()                 bclr(P0)            /* Set MMC CS "low" */
#define CK_H()                bset(P1)           /* Set MMC SCLK "high" */
#define  CK_L()                bclr(P1)            /* Set MMC SCLK "low" */
#define DI_H()                 bset(P2)           /* Set MMC DI "high" */
#define DI_L()                 bclr(P2)            /* Set MMC DI "low" */
#define DO                     btest(P3)          /* Get MMC DO value (high:true, low:false) */

/* Socket: Card is inser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true) */
#define        INS                        (1)
/* Socket: Card is write protec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false) */.
#define        WP                        (0)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Include device specific declareation file here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pi1.h"
#include <stdio.h>
/* Initialize MMC control port (CS/CLK/DI:output, DO/WP/INS:input) */
#define        INIT_PORT()        { init_port(); }
/* Set MMC CS "high" */
#define        CS_H()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7)
/* Set MMC CS "low" */
#define CS_L()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7)
/* Delay n microseconds */
#define DLY_US(n)        { dly_us(n); }
/* Socket: Card is inser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true) */
#define        INS                          (1)
/* Socket: Card is write protec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false) */
#define        WP                          (0)

使用STM32时需要包含STM3210x头文件;spi1.h包括了spi相关操作函数。修改了CS操作的宏定义。
        除了一个宏定义外,还需要些一个延时函数和一个初始化函数。延时函数使用软件延时,很不精确,但是可以说明问题。初始化函数,只是配置CS端口,而SPI初始化工作在调用fatfs API函数时已完成初始化。(若是SPI初始化也完成了CS的操作,init_port()可以省略)
//初始化端口
void init_port()
{
  //初始化时钟GPIO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配置GPIOE.7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软件演示函数
void dly_us(uint16_t n)
{
  for( ; n > 0 ; n--)
    for(uint8_t i = 100 ; i > 0 ; i--);
}

4.2 多字节发送函数
原代码和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xmit_mmc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sent */
        UINT bc                                /*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
)
{
        BYTE d;
        do {
                d = *buff++;        /* Get a byte to be sent */
                if (d & 0x80) DI_H(); else DI_L();        /* bit7 */
                CK_H(); CK_L();
                if (d & 0x40) DI_H(); else DI_L();        /* bit6 */
                CK_H(); CK_L();
                if (d & 0x20) DI_H(); else DI_L();        /* bit5 */
                CK_H(); CK_L();
                if (d & 0x10) DI_H(); else DI_L();        /* bit4 */
                CK_H(); CK_L();
                if (d & 0x08) DI_H(); else DI_L();        /* bit3 */
                CK_H(); CK_L();
                if (d & 0x04) DI_H(); else DI_L();        /* bit2 */
                CK_H(); CK_L();
                if (d & 0x02) DI_H(); else DI_L();        /* bit1 */
                CK_H(); CK_L();
                if (d & 0x01) DI_H(); else DI_L();        /* bit0 */
                CK_H(); CK_L();
        } while (--bc);
}

==========修改后的代码===========
static void xmit_mmc (const BYTE* buff,        UINT bc)
{
        BYTE d;
        do {
    /* Get a byte to be sent */
        d = *buff++;
    //通过SPI发送
    SPI1_SendByte(d);
        } while (--bc);
}

4.3 多字节接收函数
原代码和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rcvr_mmc (
        BYTE *buff,        /* Pointer to read buffer */
        UINT bc                /* Number of bytes to receive */
)
{
        BYTE r;
        DI_H();         /* Send 0xFF */
        do {
                r = 0;   if (DO) r++;        /* bit7 */
                CK_H(); CK_L();
                r <<= 1; if (DO) r++;        /* bit6 */
                CK_H(); CK_L();
                r <<= 1; if (DO) r++;        /* bit5 */
                CK_H(); CK_L();
                r <<= 1; if (DO) r++;        /* bit4 */
                CK_H(); CK_L();
                r <<= 1; if (DO) r++;        /* bit3 */
                CK_H(); CK_L();
                r <<= 1; if (DO) r++;        /* bit2 */
                CK_H(); CK_L();
                r <<= 1; if (DO) r++;        /* bit1 */
                CK_H(); CK_L();
                r <<= 1; if (DO) r++;        /* bit0 */
                CK_H(); CK_L();
                *buff++ = r;                        /* Store a received byte */
        } while (--bc);
}

===========修改后的函数===========
static void rcvr_mmc ( BYTE *buff,        UINT bc        )
{
        BYTE r;

        do {
    //重新赋值
                r = 0;
    //通过SPI获得数据
    r = SPI1_ReceiveByte();
    /* Store a received byte */
                *buff++ = r;
        } while (--bc);
}

在这里多说一句,源代码中
DI_H();         /* Send 0xFF */
        作者的本意应该是把IO设为输入状态,51系列单片机就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写代码注释写成了发送0xFF,其实并不需要发送0xFF。
到这里就完成了fatfs的STM32移植工作,虽然只有简单的三步,但是却花了我整整三天的时间。我想您看了这样的描述,不知道能否在10分钟之内完成修改。

五 FatFS初步使用
        接下来就是使用FatFS了,看了这个函数我找回了当初初学C语言的感觉,打开一个文件,然后读一些数据,然后创建另一个文件,在文件中写一些数据,最后关闭文件。
int main(void)
{
  //初始化Systick
  RCC_Config();
  //初始化串口
  USART1_Config();
  //初始化SPI1
  SPI1_Config();
  printf("start to read file\n");
  /* Register volume work area (never fails) */
  f_mount(0, &fatfs);
  printf("\nOpen a test file (test.txt).\n");
rc = f_open(&fil, "test.txt", FA_READ);
if (rc) die(rc);

        printf("\nType the file content.\n");
        for (;;) {
                rc = f_read(&fil, buff, sizeof(buff), &br);        /* Read a chunk of file */
                if (rc || !br) break;                                    /* Error or end of file */
                for (i = 0; i < br; i++)                                /* Type the data */
                        putchar(buff[i]);
        }
        if (rc) die(rc);

        printf("\nClose the file.\n");
        rc = f_close(&fil);
        if (rc) die(rc);

        printf("\nCreate a new file (hello.txt).\n");
        rc = f_open(&fil, "HELLO.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if (rc) die(rc);

        printf("\nWrite a text data. (Hello world!)\n");
        rc = f_write(&fil, "Hello world!\r\n", 14, &bw);
        if (rc) die(rc);
        printf("%u bytes written.\n", bw);

        printf("\nClose the file.\n");
        rc = f_close(&fil);
        if (rc) die(rc);

  while (1)
  {
  }
}

如果出现失败的话,程序会进入die函数,该函数会输出错误代码,并进入一个无限循环。
通过串口的输出结果如下所示。

我再把SD卡从目标板上拿下,查看文件中的内容。的确hello.txt文件中写了hello world字符(应该还有回车和换行符)。

六         我的错误经历
        再快要移植成功的时候,我一运行程序,程序就进入die函数,并显示错误1,提示应该是SD卡操作错误。我通过断点调试和printf输出,把问题定位到发送cmd0处,返回的结果为一个非法的命令。我从CMD17命令入手,查阅了网上各位大神的经验,有说是发送命令的延时时候不够。但是照着这个修改之后问题存在,无奈之下在电脑面前苦苦思考。直到我的女朋友,在愚人节那天“玩”我,当时我正在仔细的检查代码,她和我说某某老师要找我并提醒我一定要拿手机,我收拾起我凌乱的思绪,立刻跑过去时,她却打电话给我说愚人节快乐。我很无奈但也有点开心的回到电脑面前,一动鼠标就看到了某些异样。
#define CMD17        (7)                        /* READ_SINGLE_BLOCK */
我把CMD17命令的宏定义写成了7,而实际上是17。就这么一个简答的错误,花费了我一天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女朋友的这个愚人节玩笑,没有她或许就无法发现这个问题。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请聪明的你注意一下,在generic中man函数中,把这些定义在了main函数里面。这些定义如下
          FRESULT rc;                                /* Result code */
        FATFS fatfs;                                /* File system object */
        FIL fil;                                                /* File object */
        DIR dir;                                        /* Directory object */
        FILINFO fno;                                /* File information object */
        UINT bw, br, i;
        BYTE buff[128];

如果把这些变量的声明都放在main函数中的话,系统将会运行到一个异常中,如下图所示。这个错误会让人非常的沮丧。虽然我没有找到原因,但是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把这些变量的声明放在函数之外

IAR版本 V5.5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整理这个帖子花不少时间吧! 请问楼主考虑过正在写文件时,突然掉电的问题吗? 这样可能会把文件系统搞坏的。

网友B:
楼主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来写这个吧

网上 很多关于FATFS的移植教程

却很少有关于文件系统的  讲解  与  使用例程

楼主  可否共享一下  这些知识呢

比如  要使用长文件名

建立中文文件夹   中文文件名

支持 文本  文本内容是日语  等等

读取 文本文件   的一行数据

等等 常用的用法

希望楼主 花些时间  整理   一定  能帮助 新手  接绝不少的问题的

支持楼主 的共享精神

网友:
感谢的楼主的经验分享,留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整理这个帖子花不少时间吧! 请问楼主考虑过正在写文件时,突然掉电的问题吗? 这样可能会把文 ...

这种突然掉电的问题,我倒是没有想到过!
倒是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检测是否发生掉电!然后及时停止SD卡读写操作!
我使用SD卡,只是初始化的时候使用一下,不支持热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来写这个吧

网上 很多关于FATFS的移植教程

我想马上就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文件系统了!
在时间过程中的经验,我也慢慢积累起来,有时间和大家分享!

感谢loycolor的建议,现在就开始动手尝试!

网友C:
我的程序有时候也会进入handfault_handler,不知道是不是变量太多了,网上找到的相关内容如下

“HardFault_Handler的调试 最简单的办法: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很快就能找到出错原因,大多数是数组溢出,或者是指针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程序有时候也会进入handfault_handler,不知道是不是变量太多了,网上找到的相关内容如下

“HardFault ...

硬件错误 中断

我也常遇到

遇到我就不知道怎么整了

都是  我就是  单步  看哪进入的 就将进入那句话 屏蔽 在调试

偶尔能有效果的。。 呵呵

网友:
标记 以后参考

网友:
楼主好人啊!!正在学!!谢谢了!

网友D:
感觉fatfs还是不够稳定啊

网友:
顶,喜欢这个程序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fatfs还是不够稳定啊

呵呵。满足设计要求就可以了!
原作者那么辛苦的编写代码,写文档!
一个人总会有不足的地方!

请问abnerle fatfs有哪些地方不稳定,我们以后也可以避免这些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满足设计要求就可以了!
原作者那么辛苦的编写代码,写文档!
一个人总会有不足的地方!

我用这个东西,一年多了,频繁读写,快速读写的时候,有时候那些函数的返回值是错误的,但是操作是成功的,凭返回值判断某些情况时,可能会出问题
可能与SD卡也多少有些关系,

网友:
记号留存

网友:
楼主辛苦了,等我有能力这样事,我也要这样做,老是作为一个索取者,惭愧无比

网友:
好像挺详细.....MARK一下需要的时候来看....

网友:
楼主好人啊!这两天看的我正蒙圈呢!

网友E:
可惜是IAR的,keil移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是IAR的,keil移植就好了!

keil MDK的话,稍微修改一下也就可以了,你看看如何移植的,自己也可以慢慢修改吗!

网友:
有做负载均衡吗?如果没有的话,那SD卡的目录区能被你擦写1W次还是10W次呢。
建议楼主考虑负载均衡。

网友F:
移植成功,感谢楼主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移植成功,感谢楼主的好帖!

你的成功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

网友:
好棒的說明!!!最近剛好碰到這問題。
謝謝您的分享,若有問題不懂。不知道是否能跟您請教?
還請你撥空回答。謝謝

网友:
都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G(2012-05-05):
不知FATFS有没有考虑负载平衡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FATFS有没有考虑负载平衡机制

请问什么是负载平衡机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负载平衡机制!

简单的说,就是往flash写数据时不会老在一个地方写,不是固定的位置。做到能比较平均的往flash各个地方写,这样能延长flash的寿命。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标记学习

网友:
SD卡到底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

网友:
马克一下

楼主(2012-06-14):
是不是我应该出点更好的东西,看看大家都是那么支持我!
这几天认真做了freemodbus,modbus使用的很频繁。

经过今天的努力,实现了8种指令!

网友:
移植了,编译通不过。学习中!!!!!!!!!!!!!

网友:
标记一下,LZ好人!

网友H:
看各个开发板的例程无非是一直好的拿点东西,没有半点说明很不爽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是coo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各个开发板的例程无非是一直好的拿点东西,没有半点说明很不爽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买开发板只是图一个没有硬件错误,但是软件的思路倒是没有多少借鉴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买开发板只是图一个没有硬件错误,但是软件的思路倒是没有多少借鉴的价值! ...

搜索资料跑到了这里,支持一下。

至于把那些变量放到main里面会硬件出错的问题,把堆栈弄大一些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和七楼的,对我都很有启发。

网友:
楼主 辛苦了,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说,就是往flash写数据时不会老在一个地方写,不是固定的位置。做到能比较平均的往flash各个地方写 ...

负载平衡机制是SD卡内部主控来控制的。

网友:
支持。楼主能说说最终用这个Fatfs干啥呢?

网友:
恩,文件系统,去年这时候为他纠结呢
不过们现在,麽,呵呵

网友:
您好,请问你提到的移植fatfs的文档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接下来谢谢FreeModbus在STM32上面的应用!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不错...留着待用...感谢楼主

网友(2012-07-16):
给力, 顶一下,刚看完

网友:
确实 楼主整理的 好 比我自己一头雾水的去搞来的快

网友:
确实好,对我的帮助很大,另外传一个最新版的FATFS。

网友:
犀利,分析的透彻

网友:
你好,楼主 不知道楼主做没做过在nandflash中加入文件系统。

网友:
楼主直接改的geneic文件的内容吧。我看了,用的是io模拟的spi,这样移植比较简单一点,但是速度上会损失不少,建议用硬件spi来移植一下试试。

网友(2012-08-29):
这个得顶起

网友:
谢谢,非常经典

网友:
也帮你顶一下。不错!

网友(2012-11-09):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好好看一下!!!!先回复支持一下,写得很认真

网友I:
那如果是4G的SD卡要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如果是4G的SD卡要怎么做呢?

需要修改SD卡驱动的函数,请在论坛中搜索查找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这种方法支持不支持 sdhc的读写?

网友(2012-12-19):
FatFS移植, 好帖子

网友:
讲的很精彩,学习下~~~

网友(2013-01-24):
谢谢分享 果断回复...

网友J:
楼主辛苦了,很强大。正要用着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辛苦了,很强大。正要用着方面的东西

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帖子也成精华了!
是我在这个论坛上的第二个了!

过年空的时候要争取第三个!

网友:
受益了,马克.

网友:
楼主辛苦,宝贵的经验~

网友:
寒假准备搞这个,正需要,记下了。多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13-03-13):
有空来看看,谢谢lz!

网友:
STM32 FATFS移植

网友:


网友:
最近一直在查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miniSD卡,SPI模式。也是移植现成的代码,但是SCLK输出一直为零(外接47k的上拉电阻),试着将上拉去掉,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下次换SD模式的

网友(2013-04-15):
先Mark后再看
介个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项目里面用到SPI读取SD卡,我急需参考

网友:
好贴留名

stm32 fatfs移植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贴,感谢楼主分享

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楼主,最后你说的那个问题,把定义放在函数外面能行是因为局部变量是放在栈中的,你在stm32的启动文件中设置的堆栈大小太小了,猜测应该是堆栈空间覆盖了全局变量的内存,所以引发了硬件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就是没有机会再用一下了!没有接触到SD卡的项目了,遗憾啊!

网友(2013-06-05):
标记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
fatfs cc936.c :简体中文支持的问题?如下:

如果设置成  #define _CODE_PAGE 932  测试正常

如果设置成  #define _CODE_PAGE 936 MDK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OUTPUT\SD.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c936.o(.constdata).

.\OUTPUT\SD.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2acc8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怎么回事?还望高手指点, 另外如果设置成  #define _CODE_PAGE 936 的话写入的数据类型是BYTE呢还是WORD呢? 还是其他的呢?

网友:
最近正在弄,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2013-10-03):
赞一个,讲得很详尽

网友(2014-01-20):
向楼主学习,准备学习FAFS文件系统做个WAV播放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网友M(2014-03-23):
看了楼主好几个帖子 很有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楼主好几个帖子 很有见解

有时间看看我的博客吧

blog.csdn.net/xukai871105

网友:
很好 很好 收藏

网友:
很好很好 谢谢楼主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N:
楼主真心给力,看了你很多贴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真心给力,看了你很多贴了,大神!

多谢夸奖了!

网友(2014-05-28):
楼主辛苦了!很详细

网友(2015-01-06):
讲得挺仔细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
mark fatfs 文件系统

网友(2015-02-06):
您好,想把一个单片机的mcu内部flash做U盘,添加文件系统,但一直不成,f_open()一直返回NO_FILE_SYSTEM.请问fatfs对存储空间有要求吗

网友:
mark  STM32 FatFS 移植经验分享

网友:
备注一下,也许用得上

网友:
啥都不说了  先收下了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这个加上大容量存储是极好的

网友:
之前在华邦的flash移植成功了,还没弄过sd卡,留着以后参考

网友:
楼主辛苦 正用得上  多谢!

网友:
FATFS 移植技术帖

网友(2015-06-23):
学习了,最近也在搞TF卡,以及FATS

网友(2016-05-31):
mark,最近可能需要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最新的都0.12版本了

网友(2018-04-15):
正准备用fatfs,借鉴一下!

网友:
移植这个活,不太好干啊

网友:
标记一下,正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