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K60中文资料,顺便问一下高手K60怎么实现modbus

楼主(2012-04-03):
资料比较多,容量大我的用户组没办法上传超过10M的资料。如果版主大人愿意加个精,我就尽快吧剩下的都发上来,嘿嘿
顺便问一下各位,我看了好久K0的英文文档,始终不能确定K60是不是能很好的实现modbus功能,就是地址匹配接收和接收超时中断,如果路过的高手谁能帮忙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需要资料的的能帮忙顶一下也行
具体的功能就是:下位机的地址是01,那么上位机发送带MARK位的01时,下位机才会接收后面的数据,下位机在接受完最后一字节数据后,一定延时后会产生中断。就这个功能
晕了 十几个文档只上传成功了一个 莫班长教教我 不太会上传文件

网友(2013-06-29):
modbus功能 串口加定时器就可以了
没问题的

网友(2015-02-23):
就是个串口操作而已,不难,按协议收发

网友A:
还有资料呢?上传不了就上传到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资料呢?上传不了就上传到网盘

刚刚才加工作的时候的一些问题,现在都已经OK了,至于翻译,自己没坚持下来。。。 后面好多人做了翻译,基本上能凑全一本了。仔细找找就能找到了。

网友B:
楼主modbus都是用在   哪里的?工程机械好像很多吧。是基于232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modbus都是用在   哪里的?工程机械好像很多吧。是基于232的吗?

基于485的工控,开始看到NXP的MCU有一些特殊的特性,能减少MCU的中断开销。但是后面用飞思卡尔的片子没有这个特性,最终也就这个样子了,频繁的中断没有对程序的运行效率造成明显的影响。
看来是开始的时候经验不足,走了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于485的工控,开始看到NXP的MCU有一些特殊的特性,能减少MCU的中断开销。但是后面用飞思卡尔的片子没有 ...

232和485只是电平模式不一样对吧,其实还是串口通讯对不对?比如9600或者19200波特率什么的对吧?还有单工半双工,双工是吧?工控行业我见过有些简单故障显示屏就是modbus好像。电源地和数据线,单独接受显示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和485只是电平模式不一样对吧,其实还是串口通讯对不对?比如9600或者19200波特率什么的对吧?还有单 ...

这些是物理层的一些定义,232是电平信号,485是差分信号。
232的特点是双工,抗干扰能力差,速度慢;485的特点是单工,抗干扰能力强,速度快;这些都是物理层的东西,都是基于串口的。
具体的信息你可以百度一下,都是比较基础的,资料一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是物理层的一些定义,232是电平信号,485是差分信号。
232的特点是双工,抗干扰能力差,速度慢;485 ...

好的,谢谢指教! 目前我们用的是CAN,485比较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