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THINKPAD的电池.到底为啥笔记本电池没手机电池耐用????

楼主(2012-04-03):
有感于THINKPAD的电池.到底为啥笔记本电池没手机电池耐用????

我的thinkpad小本电池才一年半不到就OVER了.只有18%的电量了.而手机电池用了两年还是照样存电很好.同样是日本的电芯!

网友:
18650电芯是成熟得不能再成熟的电芯了
估计笔电上放电速率更大 电池老化比较快

网友:
估算一下充放电循环次数,天天在外用笔记本应该比手机充电次数多。

网友A:
手机一般是单芯的,笔记本一般6芯,只要其中一芯有问题就会出现故障了,因此光电芯出现故障的概率都比单电芯的手机电池大6倍。

网友B:
我和你一样的遭遇,但是用里面自带的工具复原,就好了,和新的差不多

网友:
电池的使用寿命取决于以下几点:
1,使用温度 笔记本会明显高于手机(手机一般在37以下,就是你的体温)
2,放电电流 笔记本一般在0.3C-0.5C,手机待机时低于0.01C
3,充电方式

网友:
跟使用有很大关系的,我的两年多了都还可以啊,虽然用电池的机会并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的遭遇,但是用里面自带的工具复原,就好了,和新的差不多

怎样的工具复原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的工具复原软件呀?

在电源管理器里有一个电池维护

网友(2012-07-11):
我的两年后,直接报废!

网友:
我用了好几年了,还是能用大概2小时,感觉不错啊,没那么不耐用啊

网友:
要不你用手机电池带笔记本试试?

网友:
TP里面感觉只有松下电芯耐用,三洋和SONY的看运气。

网友:
串联电池寿命分析:
假设3串电池中有一节容量小一丁点
那么这节每次都会过充,每次都会过放
那么这节容量衰减就更快一点
导致恶性循环

电池串联容量取最小,所以~

-------补充
所以那些垃圾山寨笔记本移动电源,采用6串锂电降压,20次衰减,100次必挂,屡试不爽
串联越多,这个现象越明显,当然带均衡的就基本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x30用了5年多,当初2小时,现在1.5小时

网友D:
松下电池真的很不错,很多年前的老机器了,一边放电影差不多能用四小时

网友:
05年的机器,还有一个小时+

网友E:
08年的D630,现在还是100%的。

网友:
03年的N620C,还有3h只有呢

网友:
可能是充电方式不对吧,充电太过频繁了

网友:
我的mac book pro快2年了,电池使用时间跟刚买前差不多。 还有台HP的笔记本买来一年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神舟小本,3芯的,用了2年半,电池容量89%

网友:
08年的机器,现在2小时左右

网友:
只能说低价本基本上平衡都做的不好

网友:
只有一个可能原因你的电池不是原装的,一般来说使用3年至少还有一半的电量

网友:
笔记本能不用电池,就尽量用交流接入,这是唯一的办法。反正我以前用过的3个本子,到本子废了,电池容量至少新机的80%以上。
你把笔记本电池当UPS用就好,呵呵。

网友:
低于40%就充电,能很大程度上延长电池组寿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松下电池真的很不错,很多年前的老机器了,一边放电影差不多能用四小时 ...

怎么还有用IE6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还有用IE6的!_!

我还是使用IE6的啊

网友(2012-12-09):
引用 网友E:
08年的D630,现在还是100%的。

我也是08的630 现在已经换3个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的遭遇,但是用里面自带的工具复原,就好了,和新的差不多

有空再发几个无线知识的普及贴吧。。。。期待总。

网友(2013-01-22):
我的本本,09年的,SL300,电池现在只有50分钟

网友:
我的用了两年多了,现在电池连开机都维持不了。电脑还没打开就没电了。

网友:
我已经吧TP的电池卸下来了,直接接电源当台式机用。

网友:
这个东西跟打印机墨盒一样,有限制寿命的

网友:
1、电芯质量是主因,一致性不好导致其中一节过早损坏
2、电池保护板规则过于严格,检测到电芯稍有点问题就停止充放电。

IBM好多电池只要你一拆电芯立马锁死,检测到电芯容量增高或者剧变也立马锁死不再对外放电。

网友:
总的感觉是Thinkpad的机器比较烂,我们单位每年都大批量购买国行的thinkpad、DELL顶配笔记本电脑,thinkpad机器电池损毁的十分严重,风扇常常故障,屏幕故障率也比较高。一般DELL3年后还能保持1-2小时的使用时间,而thinkpad9电池只能用40-50分钟,机器故障率也相当高,维修费用也不菲,而且是送修,而DELL是上门维修,实在对thinkpad没好感。
原来的老古董thinkpad很多细节非常棒,比如dell的无线只有1-2M几乎没信号的环境里,T40居然可以达到信号满格42M的连接速度,非常震撼。T60,T400,T410,T420全部没信号或和DELL一样的状态……

网友:
TP已被联想毁掉,怀念的同学烧纸祭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08年的D630,现在还是100%的。

这是电量,不是损耗,搞清楚

网友:
串联的原因,不均衡

网友(2013-02-24):
引用 网友A:
手机一般是单芯的,笔记本一般6芯,只要其中一芯有问题就会出现故障了,因此光电芯出现故障的概率都比单电 ...

不是6倍哦,,,假如单个坏的概率是P,那笔记本的是1-(1-P)^6

网友(2013-05-31):
两年内是报废的了,我现在将充电阀值设置在百分之三十后充电,应该能用长一点

网友:
串连充电,每个电池不平衡。
电池是两并,三串。当一个电池与其他电池不平衡了,很快,全部都坏。

网友:
笔记本和手机的使用方式和环境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
mac book 的电池可以充放1000次,而且是在说明里标注的........看来不只是电芯好,管理也要到位。以前的IBM-X40里就有电池校准功能,现在被阉割了.......哈哈!

网友:
THINKPAD的电池还是可以的。比其它的笔记本电池要好。我的BENQ的电池不怎么用也就一年不行了。thinkpad 电池有修复功能,修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