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坏了不用怕,分享JLINK修复技巧

楼主(2012-04-03):
J-LINK V8 固件烧录指导

1        J-LINK V8固件烧录指导
J-LINK 是使用过程中,如果内部固件意外损坏或丢失,请参考下面操作步骤说明,重新烧录JLINK固件。
1.1        安装固件烧录软件
        请ATMEL官方网址下载AT91-ISP下载软件。
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tools_card.asp?tool_id=3883
在打开的网页中,下载下图中红色框所示软件。

        安装下载好的Install AT91-ISP v1.13.exe软件
双击Install AT91-ISP v1.13.exe运行,选择默认设置,安装好以后,桌面上生成如下两个图标。

1.2        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        打开JLINK 外壳,见到JLINK内部电路如下图所示。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        短接图中A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        短接图中,B处的两个过孔。
        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中B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        断开图中B处的短接。

1.3        更新固件
        双击桌面上的SAM-PROG v2.4图标 ,运行SAM-PROG v2.4烧录软件,按下图所示进行设置。

        将JLINK V8通过USB线与PC机连接。此时,SAM-PROG v2.4软件中的Write Flash按钮将变为有效。(注意,先打开SAM-PROG v2.4再连接JLINK 与PC机)。
        点击Write Flash 按钮,烧录固件,待烧录完成后,Active Connection:将变为1。
        拔掉JLINK与PC机之间的USB线。

至此,JLINK V8的固件已经更新完毕,正常情况下,连接电脑与JLINK V8时,JLINK V的指示灯将闪烁,然后常绿。请参照JLINK V8用户手册说明,使用JLINK V8进行调试仿真。

楼主:
如果看网页的文字不方便的话,就下载下附件,附件说的比较全面,并包含软件和V8固件,比较简单的。

网友A:
那个ISP软件 X64不兼容

网友:
虽然以前坏过,修好了。不过还是收藏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ISP软件 X64不兼容

ATMEL 官网上找找类似的吧 估计有支持64位系统的吧,我用的是32位 wIN7 系统

网友:
标记 以后参考

网友:
这个方法很早就在用了,这两天遇到一个彻底挂了的。怎么都不行了。估计是费了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B(2012-05-31):
引用 楼主:
ATMEL 官网上找找类似的吧 估计有支持64位系统的吧,我用的是32位 wIN7 系统

请教下楼主,小弟今天晚上JLINK突然灯灭了,显示无法识别,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是正如你所说的样去弄。
但是我做到,正如图所示,那个Write flash j键老是无效状态,那个bin文件也就没办法下进去了。
求楼主给点见解。我所使用的是WIN7的家庭版。不知道是不是这AT下载器跟WIN7不兼容??

网友:
明后天试试

楼主:
1、注意断电的顺序很重要
2、WIN7 旗舰版测试过软件是好用的

网友:
mark 下。上次我坏了个。赶紧买了2个。谁想到还可以修复俄。

网友:
mark 好东西呀,我的 JLINK V7 有法子修没有?? 总是提示USB连接不上

网友:
好东西,以后备用。

网友:
从V7新到V8了,齐了……

网友:
我的没有提示无法识别,估计是废了

网友:
Mark 绝对有用!

网友:
学习啦!不错的资料。

网友:
收藏了 JLink8修复

网友:
我的Jlinkv8以前坏了一直可以修复,但是今天坏了,修复不了了。
前几天Jlink升级过一次,是不是跟升级有关呀?

楼主:
建议不要用可升级的固件,最好用之前的固件比较稳定一些。

网友(2013-01-07):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小弟今天晚上JLINK突然灯灭了,显示无法识别,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是正如你所说的样去弄。
但 ...

好了没有?

网友:
win7 不支持此操作!

网友(2013-02-16):
前几天用着好好的,昨天在线调试时,突然不能用了;现在用网上讲的方法升级固件,电脑提示发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以前是好的,升级过几次,
现在不行了,短接之后,绿灯仍然会亮。
似乎不能擦除内部的程序。

怎么回事?

网友:
正在用V8,非常感谢!!

网友:
还没坏过的路过、、、、

网友C(2013-03-31):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小弟今天晚上JLINK突然灯灭了,显示无法识别,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是正如你所说的样去弄。
但 ...

你好啊。我的writeflash也老是无效,你是怎么样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
多谢好心人了!

网友:
曾今坏过一个,只是没有修好

网友:
write flash  无效。。。。。

网友:
好贴,顶一个,用openjtag的的路过

网友:
这是 那个ISP软件  win7  64位  不支持   最后我用其他的电脑  XP的系统 才修复好的。直接整了个能修改序列号的固件  这样可以一直升级到最新版。

网友(2013-06-07):
接上jlink  识别为串口
打开SAM-PROG v2.4   write flash一直为灰色
用sam-ba v2.9打开显示 "no valid processor id found"

请问楼主该如何处理

网友:
收藏了 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网友:
强,修好一个V7,一个v8

网友:
先收藏,以后一定用得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看网页的文字不方便的话,就下载下附件,附件说的比较全面,并包含软件和V8固件,比较简单的。 ...

记个号,有用得着的 时候看

网友:
再也不用JLINK 用ULINK2了 那是人家故意写的BUG在里面

网友(2013-09-06):
正好要用,不知道是不是能修好,先谢谢啦

网友:
我的一个坏了修修看.谢谢LZ

网友:
好东西,以后再也不用怕了

网友(2013-11-11):
我弄好了两个!!

网友:
比较老的资料了

网友(2014-07-30):
引用 网友C:
你好啊。我的writeflash也老是无效,你是怎么样解决的啊,谢谢

换xp
短路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2014-09-10):
win7     难搞     一直是write flash 无效。

网友:
先收藏了,备用,赞一个

网友:
之前手贱升级固件,又重刷固件。昨天JLINK固件丢失。重刷固件后如果不升级。则SW不能用。如果升级,则提示盗版。还在奋战中。。。。。。。

网友:
现在4.9版本不要升级啊,这样会挂掉的,好像有检测到是盗版的

网友:
之前挂了一个,按教程刷好了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坏过一个,等拿出来修下

网友:
掉过几次固件,重刷正常了。。

网友:
楼主,我的JLINK也是修复过得,但是有的能修复有的不能修复是怎么回事,难道只能修复一次?

网友:
我有个JLINK出问题了,不知道可否修复

网友:
太便宜了 坏了又买了一个

网友:
准备入手呢,还没买就先打算坏怎么修复了,是不是太超前了

网友:
这个果断收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x64不兼容是因为没有驱动签名
开机的时候按F8,禁用签名强制。就可以了。

网友:
手头好几个坏的,试试能不能修好。

网友:
为啥我操作好几遍都不行呢,打开软件后,Write Flash按钮始终无效。

网友:
我手里好几个JLINK 修复了也不行!

网友(2014-10-22):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上传isp软件,并mark!已经修复好了!我的电脑在第一次修复后,电脑从新启动keil里才好用!

网友(2015-01-28):
我的两个都是提示连接不上,灯一直都不亮,按照上面的方法试过了,可是还是没用,在烧录程序那个按键是灰色的,没办法烧录。。。

网友:
先收藏 学习了  估计以后用得上

网友:
谢谢楼主收藏了,楼这以后用。

网友:
write flash一直是灰色
WIN7系统

网友:
v8现在还能用,先收藏估计以后用得上

网友(2016-08-05):
有没有win10下的解决方案呀?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用好的JLINK,来修坏掉的JLINK呀?
我看JLINK里面是有JTAG调试接口的。

网友(2016-12-28):
很有用,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2022-08-01):
这个版本的用过,就是容易掉固件,需要自己修理下。
用过,主芯片是atmel的版本。有这个版本Jlink的主要备份一下,以备需要的时候要用!
真的可以用!

网友:
v11啦,该升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