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真的有分立元件做的运放——990。

楼主(2012-04-03):
文档日期是 2011 年的。

外观

内部电路

Datasheet:

另,说个与此无关的东西:

    俺发现使用二极管做偏置电压要比用Vbe倍增器电路的失真小得多。后来又注意到ON SEMI的内藏二极管的音频功放管。。

网友:
图啊图呢?

楼主:
刚才好像是点错了什么···图和附件没加入进去。

网友:
我记得以前在某个帖子了说 有分立的搭就爽了  现在真有 有空搭来试试

网友:
quite a few of them. Jasen made one, Cordell one, and I think Pass had one too.

and most power opamps take the Linn 3-stage design and are essentially opamps.

网友A:
真有发烧友用分立件搭运放来做DAC输出LPF的。
其实分立运放难在元件配对,一般性能很难超过现在的集成运放的,往往理论计算和仿真结果很不错,但实际制作时能超越741 324之类的已经不错。所以如果有性能好的分立运放,必然是超高价。

网友:
不是吧,有公司会这样闲的蛋疼

网友:
我同学搭过 输入端很难对称 性能还没358好

楼主:
有孪生对管。。。

网友A:
问题是孪生对管比大多数同等性能的集成运放都贵,而且大都停产了。

网友:
呵呵,还有这种东西,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孪生对管比大多数同等性能的集成运放都贵,而且大都停产了。

确实贵,一只孪生对管至少得10元以上,甚至30元。。。不过还没没停产,只是不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贵,一只孪生对管至少得10元以上,甚至30元。。。不过还没没停产,只是不好买。 ...

LM394停产了,CA3046/NTE912貌似还在生产,不过性能和LM394差太远了。

楼主:
大厂差不多都有,随便找了下 analog的。。价格是真
http://www.analog.com/en/special ... products/index.html

on semi 也有。。不过地址忘记了。

网友:
这玩意儿用起来有什么优势?

楼主:
没什么优势。。

俺猜想厂家仍然生产这类晶体管目的无非是这么几个:
1、对旧设备的维护。
2、特殊的需求。
3、延续新的电路形式的研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有发烧友用分立件搭运放来做DAC输出LPF的。
其实分立运放难在元件配对,一般性能很难超过现在的集成运放 ...

性能要看怎么比较了。
分立元件运放的输入噪声容易做到很低,比741 358等要好上数十倍。
如果要追求直流精度,低失调,只能用斩波放大器了,性能同样可以优于集成运放。

分立运放还有一个有优势就是,容易实现大功率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要看怎么比较了。
分立元件运放的输入噪声容易做到很低,比741 358等要好上数十倍。
如果要追求直流 ...

分立运放当然是性能有突出的一面才有立足之地,但741 358打的是性价比,分立运放要做到同样性能也需要数十倍的价格。
现在的集成运放发展也很快,性能各有侧重,例如低噪声有AD797,低失调有AD8628,除了高压、大电流等特殊场合,分立运放的应用面是越来越窄了。

网友:
容易实现大功率输出。

that's true vs. VFB opam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发烧友用分立件搭运放来做DAC输出LPF的。
其实分立运放难在元件配对,一般性能很难超过现在的集成运放 ...

谨记大师教诲,业余条件下还是得用IC

网友:
这个只适合熟悉原理吧

楼主:
在设计用途上延伸一点,NJR 有个 Analog Master Slice,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下。

网友:
有点FPGA的感觉啊

网友:
为声音在音响里没有贵字吧

网友C(2013-03-25):
感觉电路有问题啊,Q7不是一直通了么?

网友:
南大几个老教授卖的低噪运放都是分立元件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路有问题啊,Q7不是一直通了么?

Q7是个恒流源,不是一直通了还能咋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7是个恒流源,不是一直通了还能咋滴?

恒流源不都单独弄出一路,他这个跟输出参合了,当Q6导通输出高电平时,Q8Q9不直接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不都单独弄出一路,他这个跟输出参合了,当Q6导通输出高电平时,Q8Q9不直接通了? ...

啥高电平呀,你以为这是逻辑电路?这电路中所有三极管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都是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啥高电平呀,你以为这是逻辑电路?这电路中所有三极管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都是导通的。 ...

呵呵,大师多多指点啊!应该都是导通的,看静态电流就看出来了:

25ma*30V=0.7W,这也够耗电的了,为何设计呢?为何不把Q7单独整出来,再加一个三极管驱动Q9?

网友:
呵呵,也许我考虑的不全,他这个是音频放大中应用,我总以直流考虑,看样子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大师多多指点啊!应该都是导通的,看静态电流就看出来了:

25ma*30V=0.7W,这也够耗电的了,为何 ...

不要老是用数字电路的思维来看模拟电路,这电路要整体地来看。
Q1 Q2是差分放大,Q3 Q10是电流镜,Q4是偏置恒流源,这5个管组成输入级;然后Q5是射随缓冲,将输入级和后级隔离开;Q6是共射电压放大级,Q7是Q6的集电极恒流负载,恒流源的交流内阻理论上是无穷大,因此Q6具有非常高的电压放大倍数,运放的开环增益主要靠它们来贡献;Q6集电极出来又是Q8 Q9组成的射随缓冲,CR9 CR10提供偏置电压消除Q8 Q9的交越失真。
这一切都是为了高增益低失真的设计目标,耗电不是主要考虑的,能用这种分立运放的也不差电。追求低耗电也有低耗电的做法,例如LM358的输出级就没有偏置,因此LM358有严重的交越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老是用数字电路的思维来看模拟电路,这电路要整体地来看。
Q1 Q2是差分放大,Q3 Q10是电流镜,Q4是偏 ...

Q7是恒流源充当有源负载啊,我还以为他应该和Q6形成互补驱动后面的Q8Q9呢,照这样看来Q8Q9正常工作就是一直导通的!只不过一个导通程度大于另一个!!!没加负载时电流会达到25ma么?看电路没这么大吧?

还有几个问题:
1,CR4和R9C1是形成了一路负反馈吧?不知道啥作用??
2,L1和L2这两个电感有什么关系么?看下面有两条横线?如果没关系电感在这里什么作用??
3,C2,C3和R8不知道在交流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LM394停产了,CA3046/NTE912貌似还在生产,不过性能和LM394差太远了。

NE5534 - you can route out the differential pair, or differential pair + VAS.

网友D:
Q7 is an active load (for Q6).

照这样看来Q8Q9正常工作就是一直导通的!

That depends on CR9/10.

1,CR4和R9C1是形成了一路负反馈吧?不知道啥作用??

R9/C1 for loop compensation.

CR4 to provide a current loop for Q6 so it will never shut down completely.

2,L1和L2这两个电感有什么关系么?看下面有两条横线?如果没关系电感在这里什么作用??

Stability - they lower ac gain at high frequencies.

3,C2,C3和R8不知道在交流中起什么作用?

to flatten out gains. The use of C2 is questionable - I think it is due to the transistors used - they must be fairly slow.

网友:
记号一下,回家电脑上看

网友:
要是被那些发烧的看到了……上上次说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相当爽,上次说银线替代铜线是相当相当爽,这次说用这个运放代替前放会相当相当相当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Q7 is an active load (for Q6).

1,“That depends on CR9/10.”
我觉得应该是负载决定吧,流过CR9和CR10的电流是固定的0.7V/88.7,所以两个二极管的电压降也是固定的!

2,R9C1形成的补偿是利用极点分离?

3,“CR4 to provide a current loop for Q6 so it will never shut down completely.”
为了保证不完全关断应该吧CR4的阴极放到Q6的基极啊?当V->V+,Q2关断,怎么为Q6提供电流路径啊?

4,“Stability - they lower ac gain at high frequencies.”
也就是低频时电感起作用,高频时30.1电阻起作用?射级的电阻大小跟差模增益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Q7 is an active load (for Q6).

我想仿真一下C2C3R8的作用,这个电路图可以实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