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本书“蒙特卡罗方法”

楼主(2012-04-03):
仿真中很多时候会用到“蒙特卡罗”分析的。

奇怪,不到5M,怎么提示文档过大?

网友:
多谢。。。不过这东西到底干嘛的?MC中也有,还不会用~~

网友:
在multisim中有这种仿真方法.

网友:
蒙特卡罗方法有点像数理统计。通过大量的重复来逼近真值。

楼主:
这种分析方法我也只是关注,还没有用过,觉得自己目前的水品还未到要用它的时候,哈哈。。。

"多谢。。。不过这东西到底干嘛的?MC中也有"

呵呵,“蒙特 卡罗分析”是采用统计法分析元器件某特性(例如电阻的阻值在容差之内发生变化)的变化对电路造成的影响。
在设定的参数容差范围内取一组值分析一次,共分析多次;第一次是取标称值进行分析,以后每次随机(按一定的分布规律)取一组值。
分析的次数(类比实际生产的数量)、参数变化规律都由分析者设定。
分析完成后,可以以类似统计分布直方图的图形显示,以观察分布规律。

呵呵,很多讲仿真的多书上,包括模拟芯片设计的书上,“蒙特 卡罗分析”都是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