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自制的全数字电路电子钟!

楼主(2012-04-03):
秀一下自制的全数字电路电子钟!废话就不多说了,看图。呵呵。~~

网友:
还在施工当中?
图片没看着

网友:
没看到晶振
难道不是32KH数字分频方案的?

楼主:
有图片啊

楼主:
呵呵。原来是32.768KHZ的。但做好后,发现不稳定,有时还不振荡。估计是连线太乱造成的干扰吧。发现问题后,干脆换成了阻容振荡。

网友:
阻容震荡不是更不稳定。

楼主:
虽然不稳定,但是很容易起振。只是精度没有晶振的高。呵呵,我也只是玩玩,学习学习。也没必要,要求多高的精度,稳定性。

网友:
很好,LZ花了多长时间才能做出来?

网友:
停电了怎么办?一年都开着?

网友:
阻容振荡的,估计以前的钟是每天上发条,现在的钟是每天调频率~哈哈。开个玩笑,没有晶振的话,一些数据受环境影响直接导致频率不准,每天调可不是夸张的哟。

网友:
我用32K的晶振试过N多电路,结果没一个能起震的。。。最后像这样的时钟基本都用555配合阻容去调了。。。也差不了哪里~

网友:
洞洞板我一般时先在AD里布好线,栅格设为100mil

网友(2012-08-21):
纯硬件的,咋和我的想法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