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mdk的eclipse插件不支持编译功能吗?

楼主(2012-04-03):
rt,今天在keil官网下载了最新的mdk,发现里面有eclipse的插件。于是按照相关帮助文档(ecluv.chm)里面的描述,成功使用了mdk-eclipse插件,debug和下载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发现,好像没有编译功能啊。
如果没有编译功能,那感觉eclipse的好处发挥不出来啊。
求指导。

网友A:
IAR的插件可以编译
MDK的貌似只能debug,坑爹啊

网友B:
恭喜楼主说对!目前的确不能编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插件没什么用。我还是喜欢在eclipse里写代码,用MDK编译,调试。用着也非常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说对!目前的确不能编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插件没什么用。我还是喜欢在eclipse里写代码,用MDK编译 ...

你有没有发现,keil的主程序只要挂着就耗cpu10%左右?就算你不编辑,只要挂着,他就猛占cpu,特不爽,还没有补全功能。
我用的是08年的笔记本,光开keil就烧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的插件可以编译
MDK的貌似只能debug,坑爹啊

坑得不行,这么多功能就做出来了,编译居然被废了,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发现,keil的主程序只要挂着就耗cpu10%左右?就算你不编辑,只要挂着,他就猛占cpu,特不爽,还 ...

没去关注这个问题。只要开着肯定占资源了。我现在时很多东西混着用vs eclipse sourceinsight各有各的长处。

网友:
keil的这个插件就是垃圾啊,最重要的一环都忘了

网友(2012-06-02):
keil for eclipse 不支持编译,只支持调试有个蛋用,keil自己的调试器就不错了,还写个for eclipse的调试器,不明白他们的想法?显耀?
个人觉得不如iar for eclipse

网友:
其实keil被arm收购后,就变味了

网友(2012-07-11):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发现,keil的主程序只要挂着就耗cpu10%左右?就算你不编辑,只要挂着,他就猛占cpu,特不爽,还 ...

我发现只要设置了自己的现实字体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如果光标停留在空白行的时候就不会耗CPU....
不设置自己字体的话不耗

网友(2016-01-19):
编译之前是要设置项目“Options”,调用编译 调试 烧写都是uv4 加上不同的参数。编译是-b。实现上很简单,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