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中SELECT_HEX(Value,n,Type) 这个宏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03):
# define SELECT_HEX(Value,n,Type)       ((Value << (n) * 4) >> ((sizeof(Type) * 8) - 4))
能否举一个例子?

楼主:
他原来的意思是用于从任意整数中提取16进制数字的 宏SELECT_HEX()。太模糊了

楼主:
[共享]傻孩子常用基础库文件同步贴 (for OLD Style)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562

楼主:
u08 aa, bb, cc, dd,ee,ff,gg,hh,ll;
//u32 shiyan=0xAA55BBDD;
aa=SELECT_HEX(shiyan,0,u32);
bb=SELECT_HEX(shiyan,1,u32);
cc=SELECT_HEX(shiyan,2,u32);
dd=SELECT_HEX(shiyan,3,u32);
ee=SELECT_HEX(shiyan,4,u32);
ff=SELECT_HEX(shiyan,5,u32);
gg=SELECT_HEX(shiyan,6,u32);
hh=SELECT_HEX(shiyan,7,u32);
ll=SELECT_HEX(shiyan,8,u32);
结果为aa=0x0A
结果为bb=0x0A
结果为cc=0x05
结果为dd=0x05
结果为ee=0x0B
结果为ff=0x0B
结果为gg=0x0D
结果为hh=0x0D
结果为ll=0x00
呵呵,还是自己动手检验吧

网友A:
嘿嘿,懂了就好。不过从效率来说,对AVR指令环境,我现在更喜欢这么用:
# define SELECT_HEX(Value,n,Type)      ((Value & (0x0F << ((n) * 4))) >> ((n) * 4))
这样生成的代码作了一次按位与运算和一个移位运算。
之前的那个作了两次移位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懂了就好。不过从效率来说,对AVR指令环境,我现在更喜欢这么用:
# define SELECT_HEX(Value,n,Type ...

呵呵,傻孩子亲临啊,激动!不对吧,你的type都没用到啊
# define SELECT_HEX(Value,n,Type)       ((Value << (n) * 8) >> ((sizeof(Type) * 8) - 8))
我用它减去8就是一个字节了,呵呵
最近在项目中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傻孩子亲临啊,激动!不对吧,你的type都没用到啊
# define SELECT_HEX(Value,n,Type)       ((Val ...

粗心了,type漏掉了,哈哈哈……
# define SELECT_HEX(Value,n,Type)      ((Value & ((Type)0x0F << ((n) * 4))) >> ((n) * 4))

网友B:
我来看傻孩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看傻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