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IRFP250有关。。。

楼主(2012-04-04):
打算从做电调开始,新手实践,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请问如果用IRFP250来驱动无刷电机,该怎么选择驱动电路?

网友:
你这不会是做四轴吧

250的封装也太大个了,真好再用

难道是想做大号的?

网友:
是NMOS吧??上管驱动要升压

楼主:
250用来做电机的控制 各项参数太大了,是用来控制工程电机的 开启电压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