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什么方法可以处理提高GPS接收机定位的数据精度?

楼主(2012-04-04):
手里买到GPS接收机的朋友都知道,输出来的GPS数据的经纬度这些非常不稳定,比如经度,纬度总是不停地变动,当然也就是小数点后面的最后2,3位数字在变化,但是这点变化反映到实际距离是还是很大的啊。我现在用的接收机情况就是:我就算在把接收机固定放好,不知道为什么接收到的数据总是不停地变化,那要是接收机运动起来更不准了。
我想请高手来分析分析,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这些数据精确一点,(请不要说买个更好更精确的接收机,咱一般买的接收机都还可以了,其他什么高端的几千几万我们也用不起的)。
有没有高手对这些数据进行过什么处理,得到一个更精确点的数据呢? 具体能用什么方法呢?
或者在其他使用方面还要注意什么可以提高精度呢?
因为我正在做的需要精确点的经纬度坐标信息,所以很想提高精度。

希望了解的朋友都来讲讲经验啊~ 欢迎交流

网友A:
这个基本很困难了,你能做的唯一的就是平滑了。这个只能改善一些准度,但是精度很难提高。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B:
跳动和数据精度有什么关系?
GPS信号经过大气、电离层,还有地面的反射,能定位到10M内已经非常不错了。

如果你嫌它跳得厉害有两个办法:
1、改成10秒一输出,你感觉就没跳那么厉害了
2、如果不想改到10秒一输出,那就取前10个点做平均,再输出。

这都是骗眼睛的,起不到什么作用。

给你的就是大米,你能做出肉味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很困难了,你能做的唯一的就是平滑了。这个只能改善一些准度,但是精度很难提高。 ...

我觉得也是,因为是人家米国的GPS系统,肯定不会给那么精确的东西。你说得很有道理,精度可能是系统和设备限制了,
争取改善准度吧,你提到了平滑,一看你可能做过这个尝试,很有经验啊,
我不是太明白平滑的含义,以前没接触过,具体有些什么步骤呢?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动和数据精度有什么关系?
GPS信号经过大气、电离层,还有地面的反射,能定位到10M内已经非常不错了。

谢谢你的分析~
跳动确实和数据精度的概念不相同,我大概想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数据的不稳定。
我用的是Fastrax的接收机,它的技术手册说的定位精度:position 1.8m(CEP95),但是我看了看输出的经纬度的信息,大概离原本的正确位置偏离了10多m,总之,远不止1.8m了。
所以,我觉得问题很大,是不是使用不对。
如果改成10秒输出一次,我看了数据的情况,0秒,10秒,20秒,30秒....的数据几乎也都不同,这样做肯定没有什么改进。
至于取10个平均点的做法,我觉得没准可以试试。但单纯取平均显得很单薄,不可靠,是否有更系统和科学的方法处理数据。
主要的目的当然不是骗眼睛了,主要还是想尽可能得到一个离真实位置最近的定位数据值。或许输出的东西是不准的,但是不是可以人工对这些数据处理一下,让得到的结果更准一点。
就像它宣传的是1.8m,那么能不能到到这种精度的水平,现在要是不处理的话,单看每一条数据,误差绝对超过8米以上啊。

网友:
大胡子说了,GPS接收机受很多因素影响,不能因为你所在的环境达不到那个精度就说东西不行。当然也不排除虚假宣传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
跳动确实和数据精度的概念不相同,我大概想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数据的不稳定。
我用的是Fastr ...

你那个定位精度1.8米完全是骗人的。
美国军用GPS的定位精度不过1.5米左右,不过人家收的码和民用GPS是不一样的。

早前美国的民用GPS开了SA码,就是美国在民用GPS上人为加入误差,使GPS的定位精度在100米左右,几年前美国关了SA码,使民用GPS精度达到10-15米。所以,你那个1.8米定位精度是完全骗人的,除非你用差分站作校正。

“水平精度也就是GPS卫星判定接收设备在水平面内的精确程度,精度在SA(Selective Availability,美国防部为减小GPS精确度而实施的一种措施)打开时,GPS的水平精度在100-50米之间,视接受到卫星信号的多少和强弱而定。若根据GPS的指示,说你已经到达,那么四周看看,应该在大约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内发现你的目标的。现在SA已经被美国防部关闭,其精度能达到15米以内了。 ”

善用搜索,给你个地址自己研究:
http://www.cnblogs.com/U2USoft/archive/2008/11/24/1339840.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定位精度1.8米完全是骗人的。
美国军用GPS的定位精度不过1.5米左右,不过人家收的码和民用GPS是不 ...

有个特别的情况请帮忙分析:
garmin和asus合作出了一款导航手机叫M10,机内能显示定位精度,信号不太差都<5米,最低能到<3米。
此精度实际观察基本靠谱:
1.在不超过7米的乡村公路上向各方向走动,能准确的反映在路上的相对位置。
2.刚打开GPS的时候只有位置没有航向,任一方向走3米以上就有基本准确的航向。

网友:
现在的GPS精确到10M,就不错了吧

网友:
GPS+基站辅助定位,还是挺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特别的情况请帮忙分析:
garmin和asus合作出了一款导航手机叫M10,机内能显示定位精度,信号不太差都 ...

1、关于手机:没有看到过真机,无法评价。但是,你说精确到3米是与谁作参照?中国出于国家安全目的,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精确的座标让公众知晓。任何一个GPS模块都可输出定位精度,就是NMEA语句中的DOP数值代表了定位精度,但输出1不代表精度是1米,输出1的时候表示定位已经很准确了,但与绝对误差不是一个概念。
你可以参照上面我给你的地址看下DOP。如果你不看,我也无法了。不要在别人回答你以后,你还只是在自己的概念中转圈,想想,看看别人说的东东。
2、乡村公路问题:现在任何一个有点智能的地图都的“道路匹配”功能,就是只要你是在路附近,地图会认为你就是在这路上,显示的时候直接显示你在路上,这不是GPS精确,而是地图的“智能”功能。
3、航向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任何一个GPS模块都有航向输出。不信你随便拿个现在的带GPS的手机,装上灵图或者其它GPS软件看一下,都有航向的角度输出,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关于手机:没有看到过真机,无法评价。但是,你说精确到3米是与谁作参照?中国出于国家安全目的,根本 ...

1.这个精度是手机自己说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参照。
2.地图的锁路功能我清楚,但不论是前进、后退或是占道逆行,能在不超过7米的路上分辨到底在路那一边,这个不能体现精度?
我沿公路边步行,距离路边2-3米看起来还在路上,不过是最外侧,离开5米就已经是在路外面紧贴,这个不能体现精度?
3.我说的航向是从地图上直接看到的结果,这手机没有磁罗盘,如果定位误差是10米或更大,怎么能仅仅依靠移动3米知道航向?

ps:这机能在普通建筑物内距窗口不超过2米的范围正常定位,不过星较少,显示的精度7-10米,定位后再远1米还能持续保持。

我只是对这手机的GPS性能不解,看到你们讨论相关问题,故将客观事实陈述出来以供分析。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Garmin是不是有特殊的技术或特殊的授权?

    Garmin China
    Garmin公司专注于设计,制造和销售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和
    其他消费电子产品。Garmin在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独占鳌头。Garmin的卫星导航产品 ...

    www.garmin.com.cn/ - 网页快照 - 类似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这个精度是手机自己说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参照。
2.地图的锁路功能我清楚,但不论是前进、后退或是占道 ...

高明我知道,我手里还有高明的GPS模块呢。第一台军用GPS就是高明做的。
1、听介绍没用的,很多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与实际使用不是一回事
2、锁路功能既然你知道,我就不说了,我只再说一句:那是地图的功能,不是GPS精确,不能说明GPS的准确的。
如果你想验证,我想到一个办法:民航机场上有GPS座标,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拿到民航机场的座标处验证一下你的GPS接收机与座标差多大。我认为民航机场的座标应该不会是假的。
3、航向不是磁罗盘给出的结果,那玩意比GPS还不靠谱。GPS模块有直接输出航向的,有兴趣你可以看下NMEA规范。

高明再有授权也不可能把美国军码解出来给民用。只要军码才能达到1米级别的精度。

BTW:中国的地图都是有水份的,所有地图在发布前,要经测绘管理部门审查后才会允许向公众出售,审查的过程你懂的,就是加入人为误差,让你的地图不是太准。
所以,如果你是拿的什么商用地图测GPS有多精确那是笑话(什么7米10米那没有意义了),那地图就不是准的,人为加了误差甚至错误的地图怎么作参照?
另外,网上有志愿者组织在搞修正版的GOOGLE地图,就是要去除管理部门加进的误差。

网友:
如果你有地图数据,而且是使用在车子上的话,就可以反向矫正。

网友:
ls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就别yy了
lz提到的1.8米是达不到的,但2.2米左右还是可以有机会实际看到的,只要找个转发器或者伪卫星(说简单点就是让信号的信噪比几乎理想化)

用差分站的话,定位精度亚米那是很轻松的,国内目前测绘行业的最领先水平是3cm左右,而且这个是经得住外国同行验证的精度

别说什么美国人不可能给你到这精度,不然导什么弹什么的
普及一个知识,GPS模块贵可以分两个方向,一个是精度,另一个是数据输出频率,当然如果2个都很高的话,就可以用来干嘛干嘛了,不过这个才是买不到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取平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定位精度1.8米完全是骗人的。
美国军用GPS的定位精度不过1.5米左右,不过人家收的码和民用GPS是不 ...

首先谢谢你的交流讨论。
你说的这些信息也都能找到,之前也都看过。
不过现在SA码确实是取消了,GPS的定位精度达到10米以内还是有希望的,一般都是用DGPS,即使没有差分站,现在的好的接收机也能做到10米以内。
你大概是没看清楚我的原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寻求办法在已有的设备条件的精度下,对得到的定位数据进行怎么样处理可以使定位结果更准一点。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gsm基站的坐标进行校正类似于AGPS

网友:
GPS 对天线及天线的放置位置要求比较 高可以试试这方面改善下 会提高很多的

网友:
试下差分GPS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明我知道,我手里还有高明的GPS模块呢。第一台军用GPS就是高明做的。
1、听介绍没用的,很多是在特定条 ...

1、听介绍没用的,很多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与实际使用不是一回事
这个看不懂...

2、锁路功能既然你知道,我就不说了,我只再说一句:那是地图的功能,不是GPS精确,不能说明GPS的准确的。
如果你想验证,我想到一个办法:民航机场上有GPS座标,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拿到民航机场的座标处验证一下你的GPS接收机与座标差多大。我认为民航机场的座标应该不会是假的。
同样是锁路,其他手机用KLD等软件只能根据行驶方向逻辑性的显示在路哪边,而这机不是,说明这机确实能分辨3米的位移。
我一直就没有说过绝对坐标,因为Garmin的软件里好像就没有具体的经纬度显示,我也懒得装其他软件去看NMEA,关键还是分辨3米的位移。

3、航向不是磁罗盘给出的结果,那玩意比GPS还不靠谱。GPS模块有直接输出航向的,有兴趣你可以看下NMEA规范。
同上,输出航向前提也是仅3米位移...

基本上我在说对位移的分辨能力,你在说绝对精度...........

高明再有授权也不可能把美国军码解出来给民用。只要军码才能达到1米级别的精度。
这个我不知,随便猜猜,请教你呢

BTW:中国的地图都是有水份的,所有地图在发布前,要经测绘管理部门审查后才会允许向公众出售,审查的过程你懂的,就是加入人为误差,让你的地图不是太准。
所以,如果你是拿的什么商用地图测GPS有多精确那是笑话(什么7米10米那没有意义了),那地图就不是准的,人为加了误差甚至错误的地图怎么作参照?
另外,网上有志愿者组织在搞修正版的GOOGLE地图,就是要去除管理部门加进的误差。
我现在用的Garmin地图就是某些志愿者搞的纠偏图,据说是去除了人为加偏,至少航迹导出到google earth看起来不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明我知道,我手里还有高明的GPS模块呢。第一台军用GPS就是高明做的。
1、听介绍没用的,很多是在特定条 ...

你好,我这里有个问题,希望您帮着分析下。
我有个GPS模块,spec中定位精度两米。
实际测试中,应用同一设备,更换不同天线。
在高架桥附近和在开阔天空下测试,都会出现大于2米以上的偏差,只不过天线1偏差总是比天线2的偏差小,这可以定位为天线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这里有个问题,希望您帮着分析下。
我有个GPS模块,spec中定位精度两米。
实际测试中,应用同一 ...

不知道你的2M是以什么为参照?难道是中国的地图?我说了,中国出版的地图本来就不准了,加了人为误差在里面的。

楼主:
逐渐回复跑偏了,希望有人能提出建设性意见啊~
知道的哪位高手,等你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2M是以什么为参照?难道是中国的地图?我说了,中国出版的地图本来就不准了,加了人为误差在里 ...

我也不知道它是以什么为参照的,是ublox 的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它是以什么为参照的,是ublox 的模块。

你两米是与什么东西作参照?这是你说的啊,你说不知道它以什么为参照?GPS又不会告诉你与什么物体有2米远,是你自己说的两米啊?你不知道你自己说的两米是和什么东西对比?

网友:
在连续移动的基础上,通过卡尔曼滤波法可以改善精度问题。

网友:
大胡子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特别的情况请帮忙分析:
garmin和asus合作出了一款导航手机叫M10,机内能显示定位精度,信号不太差都 ...

就是他那个5合一的片子吧,ASKEY的我打算测一下这个片子。样片过几天收到

网友:
是ublox模块spec上只写的 定位精度2M,没有写参照地图,所以,我不知道ublox的模块是以什么东西为参照的。
spec中写的2M 难道是以其他国家的地图为参照的么?
您所了解的GPS模块的定位精度都以什么地图为参照的啊?

这么说,不管应用什么GPS模块,只要应用中国地图,定位就一定有偏差了啊,这种偏差可以通过算法来补偿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两米是与什么东西作参照?这是你说的啊,你说不知道它以什么为参照?GPS又不会告诉你与什么物体有2米远 ...

是ublox模块spec上只写的 定位精度2M,没有写参照地图,所以,我不知道ublox的模块是以什么东西为参照的。
spec中写的2M 难道是以其他国家的地图为参照的么?
您所了解的GPS模块的定位精度都以什么地图为参照的啊?

这么说,不管应用什么GPS模块,只要应用中国地图,定位就一定有偏差了啊,这种偏差可以通过算法来补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ublox模块spec上只写的 定位精度2M,没有写参照地图,所以,我不知道ublox的模块是以什么东西为参照的 ...

我的意思是误差两米应该以一个精确的座标做参照,而我们往往随便找个商业地图就想对比了,而根本不知道手里做参照的地图根本不准(比如看个什么立交桥下,立交桥上之类的)。
你手里的尺子就不准,你怎么说量出来的东西是准的?

在中国,基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公开精确的座标,因为那玩意被视为国家机密。我看到唯一可能准确的就是机场上有座标显示。

没有一个精确的参照点,根本不能谈你手里GPS模块有多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误差两米应该以一个精确的座标做参照,而我们往往随便找个商业地图就想对比了,而根本不知道手 ...

多谢大胡子啦,终于明白了点
最近,又要写个方案,关于北斗/GPS的应用,大胡子对北斗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胡子啦,终于明白了点
最近,又要写个方案,关于北斗/GPS的应用,大胡子对北斗怎么看 ...

那玩意神龙见首不见尾,貌似定位还要发信息到卫星上由地面站解算再发给你,什么保密性,可靠性就算了。
据说新一代北斗是手持装置自己解算,但只是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