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四轴飞行器,请教关于飞控板和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4-04):
       本人新手,想制作一个四轴飞行器,问一下用KK板好使还是MK板,本人对飞控板是零基础,想问一下普通的飞控板一般多少钱??希望各位大神们能提供一下飞控板的电路图和电子元器件的清单,本人学生有时间,想自己焊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四个电机是用四个11.1V1300的锂电供电,还是只需要一个锂电就可以了??(本人做的可能有些重估计800g左右)

网友:
KK飞控 我买了一个85,但自己不会控制(悲剧。。。),MK的要贵一些,一般用一个11. 1电池供电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来说,KK的板子便宜,只有陀螺仪,电调用商品电调就可以了,适合于新手。Mk板子还板载了加速度计,相对贵一点,但是性能要好,只是电调要用专门的电调

网友(2012-06-23):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KK的板子便宜,只有陀螺仪,电调用商品电调就可以了,适合于新手。Mk板子还板载了加速度计,相对 ...

KK的飞控板只有陀螺仪吗,其他的硬件呢,没有加速度计飞行能平稳吗,我看了老外用KK做的四轴飞行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