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显示屏,ASCII字库问题

楼主(2012-04-04):
我想把ASCII字库生成一个HEX文件,不知道要怎么做呀,有没有直接的字符取模软件可以生成呢,我现在用的都只能生成一个C文件和TXT文件。不想直接用字符取模软件取模后直接生成HEX文件,还麻烦各位能提供一下软件和方法。

网友:
如果要把.C的数组变成BIN文件!
俺也一直想寻个好的软件,这样就直接可以相应的BIN和源码分开,
可以放到任意的地方!

帮LZ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2-06-21):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们是想做一种文件,里面就是16进制数,且时你们想要的16进制数,那么可以用WINHEX这个软件,直接在存储空间里面修改
就是工作量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