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记事本里的代码复制到keil里 乱码,为什么?

楼主(2012-04-04):
从记事本里的代码复制到keil里乱码,只是注释部分会乱码,其他的正常,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keil编辑器对中文支持的问题

网友:
我还碰到过粘贴完之后汉字没显示,但是编译一直报错,想删掉那些注释都找不到

网友:
keil对中文的支持不怎么好~
现在渐渐养成了用英文注释的习惯……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能看懂=,=

楼主:
哦··· 我是win7的,xp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真想把系统换了,毛病真多··

网友:
我的是XP,问题也有的。我所我一般不用粘贴,直接文件复制。

网友:
用keil4,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用Word或者写字板复制

楼主:
别人说是编码问题,我试了几个编码还是不行········

网友:
试试txt保存成ANSI的内容格式。

网友:
keil4 对中文的支持好了很多,lz换个试试

楼主:
我的就是4···

网友A:
Keil没打补丁,参见http://www.ourdev.cn/thread-5464105-1-1.html ,解压后运行5.0版,会自动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没打补丁,参见http://www.ourdev.cn/thread-5464105-1-1.html ,解压后运行5.0版,会自动打补丁. ...

哥,下载不了,怎么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下载不了,怎么搞的·····

不会呀,可能这几天论坛在维护吧.

楼主:
您再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可能这几天论坛在维护吧.

您再传一下吧~~~~

楼主:
真的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可能这几天论坛在维护吧.

哥,能在把那个补丁发一下吗?还是下不了····

网友:
好像不能用中文的吧。。。。记得用中文的标点都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