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车的零半径转弯和超声波测距自动避障是如何实现

楼主(2012-04-04):
         本人想做一个轮式机器人,底座是四轮小车,想让小车实现的功能————零半径转弯,请教一下该如何实现呢??(用四个舵机控制各自的电机)该怎么做呢??
      还有就是小车上要装一个超声波测距的装置,目的是想实现小车能自动避障,不知该怎么将二者联系起来,需要用到图像识别吗?又该怎么做到呢?
     本人纯属小白,但我有求知的欲望。 希望各路高人指点指点,
     希望能提供比较详细的说明的和相应的电路图,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零半径转弯就是一侧轮正转 另一侧轮反转

网友:
对于3轮小车,可以简化为一侧轮正转另外一侧反转,但是对于4轮稍微复杂点,原则是中性点不移动!

网友(2012-05-16):
零半径对以四轮驱动的小车很好实现的,一边轮子正转,另一边反转,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2012-07-03):
壁障的话 lz可以去淘宝上买 18-D80NK光电传感器或者其他的光电传感器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