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不能仿真用晶振和4060产生波形?

楼主(2012-04-04):
如题,如图:

晶振不起振
仿真文件:

网友A:
为什么说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不能?

我的就是不可以啊,我的软件是7.5SP3
文件时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不可以啊,我的软件是7.5SP3
文件时这个:
我的就是不可以啊,我的软件是7.5SP3

我特地用低版本的7.2SP6。
你的附件无法下载,也没有必要下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特地用低版本的7.2SP6。
你的附件无法下载,也没有必要下载它。

你的意思是我的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
不是软件的问题。
应当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我无法知晓。

网友:
这个震荡电路的仿真不需要扰动,就可以震荡。

网友:
真相来了,先看图:

看到红圈那里了吧,Proteus的4060模型是不能振荡的,必须手工指定时钟频率……

网友:
看到红圈那里了吧,Proteus的4060模型是不能振荡的,必须手工指定时钟频率……

不是4060模型不能震荡。
如果使用者不指定频率,就按默认的固定频率震荡,不受晶振频率调控。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4060模型不支持外部谐振电路的振荡仿真,只能内部模拟产生,外部接的晶振只是摆设,即使像9楼那样什么也不接,还是有输出的,跟晶振毫无关系。

网友:
嗯,是这样,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4060模型不支持外部谐振电路的振荡仿真,只能内部模拟产生,外部接的晶振只是摆设,即使像9楼 ...

有学习到新知识了,谢谢gzhu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4060模型不支持外部谐振电路的振荡仿真,只能内部模拟产生,外部接的晶振只是摆设,即使像9楼 ...

哦。怪不得了,原来和里面的MCU一样可以设置频率的啊,谢了!

网友C:
学习了。
我印象中Multisim是可以的。
CD4060很好用,但是能够用来仿真它的软件不多。
另外,CD4060带载能力很差的,有必要的话,后面要接一个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我印象中Multisim是可以的。
CD4060很好用,但是能够用来仿真它的软件不多。

非常感谢哈!不然我就直接驱动了。

网友(2012-10-05):
非常谢谢我也是为这个电路才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