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3G4200D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2-04-04):
L3G4200D的ID可以被正确的读出,可是0x26里面的温度数据读出来的值却不正常,求解

网友A:
读出来的温度似乎并不是实际温度值,而是一个度量。而且跟外界温度成反比。
各个传感器都不一样,我的一个在冬天室外读书40多,夏天10多;另一个50多和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的温度似乎并不是实际温度值,而是一个度量。而且跟外界温度成反比。
各个传感器都不一样,我的一个 ...

我的意思是,读出来的数据不停的变。而且离谱。

网友A:
比较稳定的  注意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稳定的  注意数据格式

先不看格式,我的现在读出来的就是乱的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2F 2F 2F 2F 2F 2F 2F 2F 2F 2F 2F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2D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F9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