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F9454 位操作

楼主(2012-04-04):
刚学三星的S3F9454的编程,以前用51MCU,选9454主要是因为它的性价比高,但发现有些地方还是很不方便,比如不支持位操作,51MCU要定义P10口,只要sbit P10=P1^0;就行,三星的话,要咋弄啊?谢谢

网友:
直接整个IO口赋值,P2|=0x08,P2.3口置1

网友:
#define SET_P00 (P0=P0 | 0X01)
#define CLR_P00 (P0=P0 &~ 0X01)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我想一次把P0,P1,P2口的所有I/0全部定义好,是不是要弄3个结构体啊?请这样用过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不懂的飘过!

网友:
可以这样:
//端口P0位定义
#define P0_0   0
#define P0_1   1
#define P0_2   2
#define P0_3   3
#define P0_4          4
#define P0_5          5
#define P0_6         6
#define P0_7         7

//端口P1位定义
#define P1_0   0
#define P1_1   1
#define P1_2   2
#define P1_3   3
#define P1_4          4
#define P1_5          5
#define P1_6         6
#define P1_7         7

//端口P2位定义
#define P2_0   0
#define P2_1   1
#define P2_2   2
#define P2_3   3
#define P2_4          4
#define P2_5          5
#define P2_6         6
#define P2_7         7

//电机动作宏定义
#define MotoUp()      {P0&=~(1<<P0_7);P2|=(1<<P2_3);}        //电机上升
#define MotoDown()    {P2&=~(1<<P2_3);P0|=(1<<P0_7);}        //电机下降
#define MotoStop()    {P0&=~(1<<P0_7);P2&=~(1<<P2_3);}        //电机停止

//定义LED
#define RedLED_On()      {P0&=~(1<<P0_1);}
#define RedLED_Off()     {P0|=(1<<P0_1);}
#define RedLED_Trg()     {P0^=(1<<P0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