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陈,VFD通电后最后16行显示全白是否AT45里的字库掉了?

楼主(2012-04-04):
先描述一下经过吧:
我买了两块,前一块几天前就收到了,通电后显示英文、中文均正常。由于邮购部漏发了一块,另外一块今天才收到,拿到手后插上USB线马上显示出默认界面,此时中文、英文都能显示,自动黑屏后我就按了一下RST键,咦?咋没反应呢,再按一下,还是一样,我就把USB线拔了再插,这时就悲剧的发现中文不显示了,全白一片。这块屏还有一个现象就是USB线拔掉之后再插之间必须间隔一段时间,否则会没显示,间隔时间一般要十几秒到几十秒不等。

请问:这是不是at45db里的汉字库丢失的原因?如果是的话改怎么重新写入呢? RST按钮复位和短时断电复位无效又是什么原因呢,是某个电容的点没放干净吗?

网友:
这个问题肯能等做完清明回来,老陈才能帮你解决呢。

网友:
叫老陈把字库上传,然后通过串口烧进去就行。

网友:
请确认一下,AT45DB161的焊接是否正常,里面的内容是不会轻易掉的.

楼主:
看来真的是AT45DB161的问题了,我把两片对换了一下,故障现象也对换了。 不过复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STM32的一个引脚虚焊了。
现在还不清楚的是芯片本身坏了还是里面的内容丢了,从来没用功这个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的是AT45DB161的问题了,我把两片对换了一下,故障现象也对换了。 不过复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STM32 ...

中午我把字库文件转上来.
更新一下就行.
这种数据丢失的应该是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
今天中午回不去了,下大雨了.

楼主:
我先自己折腾折腾

网友A:
VFD显示的效果不是很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FD显示的效果不是很好看

每个人的爱好不样.

就像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道理.

网友:
VFD看上去真不错,比LCD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的爱好不样.

就像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道理.

其实OLED的效果比VFD还要亮还要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爱VFD的感觉,可能是对电子管的偏爱吧,真的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网友:
可能是OLED目前还比较贵的原因吧

网友:
LZ有2个模块的话有能力写程序的话就直接用STM32 Copy一些内容就好了。。。

LS的,现在OLED便宜爆了。。。TB上256*32的150有找。。。只是定了10+天还没到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