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430的封装图尺寸问题。

楼主(2012-04-04):
这个是我根据Altium Designer的IPC Footprint Wizard经过每一步正确的设置得来的
但是

器件手册里SQ这个距离是16.2,画好的封装是16.9,这样的话焊盘是不是有点短了,不利于上焊锡?可是这都是按照正常的步骤设置的啊,实际做出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焊盘长度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长度是可以设置的

我知道可以设置,我就是问为什么用IPC标准生成的焊盘距离这么短,会不会不能用?

网友A:
你说的标准是PCB封装的尺寸  而你说的16.2 是手册里面芯片的尺寸,人家手册里面没说让你PCB封装一定要16.2吧
PCB封装的尺寸>芯片的尺寸
所有你把PCB封装的焊盘适当调大一点,大个几mm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长度是可以设置的

你确定不?现在焊盘长度只比引脚长0.35mm啊,到时候焊不上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标准是PCB封装的尺寸  而你说的16.2 是手册里面芯片的尺寸,人家手册里面没说让你PCB封装一定要16.2 ...

是的,我看有些人画的板,焊盘长出引脚1mm差不多。。

网友B:
自动生成的封装,人家是上回流焊的设备准备的啊!当热就不需要太长了啊!
我们是自己手工焊接,有时候还点测试一下电压什么的,调试程序用。因此焊盘必须增长,要不会死的很难看。、
血的教训,具体的就不说了。因此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生成的封装,人家是上回流焊的设备准备的啊!当热就不需要太长了啊!
我们是自己手工焊接,有时候还点 ...

楼上正解!受教了!!!

网友C:
这个。自己焊的话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生成的封装,人家是上回流焊的设备准备的啊!当热就不需要太长了啊!
我们是自己手工焊接,有时候还点 ...

非常感谢啊,这个真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己焊的话要小心啊。。。

看来不好焊,我还是加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