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4610N+NE5532+TDA7294+PTC管打造100W音箱,功放!

楼主(2012-04-04):
不多说,直接上图
图一,直流有源伺服电源(±15V)

图二,LM4610N调音板

图三,NE5532前置放大板

图四,TDA7294功放板

图五,PTC管三通音箱

图六,全貌

网友:
原来下水道的三通还能这么用。。。

网友:
无线电上还有一个三通做2.0的呢
质量太小了 容易共振

说来那个伺服电源推这个喇叭太吃力了吧

楼主:
呵呵,3楼的,我想你是理解错了吧。我那个直流有源伺服电源,是专门给NE5532前置放大板供电的。直接给TDA7294功放板供电的是那个牛。输出双32V的牛。

网友:
三通亮了。这个有个性啊!

网友:
mark,厉害。不过7294确实很有“胆味”,需要的电源足够大才发挥出他的效果

网友:
见识到了新玩意

网友:
那个叫PVC管好不好。

网友:
建议上视频,不知道是嘛效果听着

网友:
亮点是三通

楼主:
哦,呵呵。我也是刚发现,是PVC。不是PTC。在这里纠正一下。

网友:
楼主的音箱太有范了。真的环保。

网友:
音箱很环保!

网友:
音腔有些小,音单薄。试着多一些三通(或管)试试。口得堵死。PVC胶1块多一小瓶。
共振的话加些支承。或者直接加固共振的地方。一般都是某一频点会了现共振。
4610有些贵,但音质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呀!我一般都是买的套件。

网友:
顶一个,很有创意,哈,巧妙

网友:
又看到用三通做音箱的,看来这个三通是做音箱的最方便的材料了。

网友:
那个功放板材料差了点,我说的是板子

网友:
其实很不错了

网友(2012-06-09):
高级,就是效果可能不好,PVC光滑,对声音的反射太强大,一定要多塞吸音棉

网友:
东西都不错。
只有一个喇叭的话浪费4610。

网友:
100W。。不得拿块砖头压着,三通就震飞了。

网友:
这个有创意,楼主是买的零件吗?效果如何

网友:
PVC太薄了,做这么大功率?

网友(2012-12-13):
有意思,赞一个

网友:
音响不错,可以做就不错了。

网友(2013-02-28):
看到这个有想搞个的冲动,从ti申请的tas5706和tas5601,也打造个

网友:
上面的塑料膜是不是得振飞了。。。。

网友:
创意十足,支持~

网友(2014-03-27):
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