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全手工焊接的16X32LED点阵显示屏!!!

楼主(2012-04-04):
不多说,直接上图。
图一,全貌

图二,控制板

图三,显示屏

图四,背面焊接面全貌

图五,控制板焊接面

图六,显示屏焊接面

网友:
好厉害!这得焊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能把原理图和原程序贴上吗?

网友:
楼主威武,不过楼主用的是154,下次再做可以试试595+2803,这样主板到屏5根线(含电源)就行。

网友:
这个焊的很辛苦!

网友:
又见洞洞板强人。。。

网友:
练焊接技术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主这是在练习焊接技术呢?

网友:
原理图和原程序贴上

网友:
楼主真够厉害的,看着都晕了

网友:
Lz最近做了很多洞洞板啊,连续看到几个帖子了,都是很强悍的飞线

网友:
改用595,不用那么多线

网友:
我焊过16*96的双色点阵 焊着真JB蛋疼啊

网友:
坐等上电效果图!

楼主:
上电效果图也只能有时间拍好照片再上图了。相机,或者像素高的手机,本人没有啊,还得借。呵呵。

网友:
点阵要是能焊的再齐一些 就更完美了

网友:
错了一根线的话就好难找了

网友:
服了。以前焊过个更大了,在焊到1/3时放弃了。。。

网友:
挑战一下lz,以前焊的16*64双色点阵,595控制的,单片机只需5根线控制,飞线全部放在点阵和板子之间,焊了好几天。

楼主:
厉害啊,比我还强悍!呵呵

网友:
曾经也这么干过。。。坚持下来了。想想不如买个二手屏划算。精力可以放在程序上

网友:
NB的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wo ye lai yi zhang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先焊过一个16*64单色点阵,全部由分体的单个LED喊得,而且使用双面PCB一个一个钻孔,那个悲催啊!!不过显示效果还不错,很亮很亮的说;
后来,发现居然有8*8的点阵模块,于是又焊过一个16*64的双色的,用单面覆铜板腐蚀的PCB,也还不错,;
现在!!早没那心情啦,懒了!!

楼主:
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高手云集。呵呵。24楼的板子焊的很棒!

网友:
前几年,我也搭了一个~~~非常的麻烦呀

网友:
用的什么控制器啊?  图看不出来

网友:
学习这种精神!

网友:
我也焊接过16x64的点阵!搞了一个星期啊!

网友:
好厉害啊,真的好棒

网友(2012-11-26):
点阵学习攻略中
temp=(h1<<tempcol)|(h2>>(8-tempcol));   //实现左移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没有想明白,不胜感激!

网友:
这也太复杂了吧,得细心加耐心才做得出来吧

网友:
记得当年电赛,64*64点阵屏 595控制 洞洞板,早上去电子市场买器件,下午3点开始焊接,到晚上11点完成 。上电测试ok 无焊接错误。一个爽啊!!可惜没有留图纪念。。。

网友:
焊接这个累了,论坛上次有人处理蛮便宜的啊~

网友:
我觉得一般般。

网友(2013-03-09):
也有来焊接16X32的打算。

网友:
以前焊过一个8x8的,单个5mm黄色,找了个有机玻璃让公司的铣工加工了一个架子,64个孔横平竖直啊,LED全部45°插入,搭焊,测试完好后再用704封装,当时玩了得爽